[其他ST产品]
关于stm32光敏传感器

楼主(2022-12-15):
怎么才能将光敏的程序写成感受不到光源,灯亮

网友A:
先写个感受到光源灯亮,然后再取反

网友B:
这个很容易的,如果光敏电阻是IO输出的,直接检测引脚,没光的时候是拉低还是拉高,然后打开灯就行了。

网友B:
不过要注意的是,开灯是否会影响到光敏电阻,这一点要注意屏蔽。

网友C:
ADC采集光敏电阻的阻值,然后低于多少开灯就可以了。

网友D:
有光敏模块的电路图吗?要根据电路图给你设计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