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第几版本proteus能画仿真stm32f103c8t6 我安的8.9没有

楼主(2022-12-15):
请问第几版本proteus能画仿真STM32f103c8t6 我安的8.9没有

网友A:
stm32的仿真一点都不好用

网友B:
正常Proteus8.9应该是有F103系列的芯片才对。

网友C:
有可能是你没安装库,并不是它没有。

网友D:
你用C6代替呗,反正就是Flash有点区别。

网友E:
仿真嘛,用相似的型号代替就可以了。不行就升级一下Proteus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