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分析正弦波信号幅值,或者信号强度

楼主(2022-12-15):
用接收天线接收磁棒天线发出的28.843k的正弦波信号,接收端用24位的ADC去采集分析,该如何用采集到的数据分析信号强度或幅值。本人用了软件滤波得到的幅值跳动大,求教坛友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A:

前段时间有个浦东的老头发外包项目,也问了类似的问题。后来聊了一下,那人想白**。

网友B:
24位ADC不可能有这么高的采样率,死心吧。

楼主(点评):
AD7767,最高采样率128k

网友C:
fft fft

楼主(点评):
做FFT,抗干扰不行啊,在接收天线和发射天线距离10多米之后分辨不出来了

网友C(点评):
回复 楼主: fft抗干扰最强,想要那个频率的幅值就要那个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C: 我们之前试过,当距离近的时候,可以分析出需要的频率,当距离远的时候就分辨不出了

网友C(点评):
回复 楼主: 那是你远了后,信号强度降低,与fft无关。即信噪比太低

网友D:
数字滤波,可以高通,或者带通滤除直流分量和一些噪声。
然后累加单位时间内滤波输出后的信号平方和。求平均得到强度,开方得到幅度。
处理窗口越大误差越小。

如果采样频率能够精确同步信号频率相位,可以简化计算量也能获得高精度

楼主(点评):
就是求均方根吗

网友D(点评):
回复 楼主: 先滤波,确保剩余的分量是被测信号。然后求

网友D(点评):
回复 楼主: 当然,也可先求总值,然后扣除非测量信号功率。 反正是线性空间的运算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D: 你好,方便加个联系方式请教请教吗

楼主(点评):
回复 楼主: 尴尬,等级不够,加不了

楼主(点评):
回复 楼主: 尴尬,等级不够,加不了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D: 尴尬,等级不够,加不了

网友E:
几十年前的技术,看看以前的收音机是怎么指示信号强度的

网友F:
做FFT,取基波分量幅度。相当于加了一个非常非常窄的滤波器。

楼主:
感谢你的帮助,我研究研究

网友G(2023-02-02):

用锁相环CD4064对接收信号128倍频做时钟,同步采样,不能用sigma-delta ADC。对采样信号做FFT分析可以求得信号幅度及相位信息。

网友H:
均方根求有效值或傅里叶F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