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如何在stm32外部接入阻抗匹配电路?

楼主(2022-12-15):
我现在做的一个东西是基于STM32的简单的信号变换装置,需要从信号发生器发出一个信号接入stm32之中经过adda变换编程之后再输出到示波器上,老师要求用一个50欧姆的阻抗匹配电路去接输入输出端口,怎么在stm32外部设计这个阻抗匹配电路并且接入到stm32上呢?

这种阻抗得设计PCB了吧,PCB带的阻抗

网友A:
  额,可以买个50R阻抗的连接线也行

网友B: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肯定是通过PCB设计出来的才行

网友C:
你设计个阻抗板呗,就在信号输入和输出的地方接入这种转接板就行

网友D:
我之前看到有人用阻抗连接器链接一下就行了

网友E:
这个你可以请教你的老师啊,提需求的肯定是有经验的

网友F:
阻抗电路就画一根导线即可,但是上面要有信号发生器的输入,和AD的接口之类的,方便你接入信号

网友G:
阻抗是制板厂家的事儿,你可以设计好跟厂家提一下就好了

网友H:
老师的目的就是让你设计一个阻抗电路吧,应该不复杂

网友I:
你按照板厂的设计规则,设计阻抗呗,倒时候制板就好了

网友J(2023-02-19):
可以用运费来搭建阻抗匹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