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N32G455 ADC异常

楼主(2022-12-15):
ADC2使用DMA,使用定时器触发,采样率102.4K。
无法采样2042-2048间的值采不到这是什么原因。

ADC波形图

ADC波形图

ADC数据

ADC数据

网友A:
是不是采样的值本身就不在这个范围

楼主:
输入三角波,示波器确认了。数据第一行可以看到要么7F9要到800,中间直接跳过了。很奇怪

网友B:
正常的,这个Cortex内核有BUG

网友B:
C:\Users\admin\Desktop

网友B:
这是STM32的

网友C:
这个是采样的频率太大了吗

网友D:
ADC异常是转换速度的原因吧。

网友E:
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F:
数据存在丢失了吗?

网友G(2023-01-30):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这边也发现了相同的问题,也是2042-2048的6bit数据测量到了2048上,发现降低ADC频率可以解决问题,但并不是最优解法

网友H:
硬件BUG,除非芯片改版。
不知道是否还有没有被发现的BUG。

怕怕,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已也掉进另一个未知的坑里。

网友I:
可以问一下ChatGPT

楼主(2023-03-06):
引用 网友G: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这边也发现了相同的问题,也是2042-2048的6bit数据测量到了2048上,发现降低ADC频率可 ...

如12楼所说
我也认为是硬件BUG。应该是11位AD值到12位AD值的过渡过程,ADC的R-2R网络(或相似功能的模块)误差导致的。
所以我干脆调整了信号的直流偏置点到1950左右,避开12位,11位和10位ADC值的分界点,小信号误差就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