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次级整流二极管烧毁原因

楼主(2022-12-15):
今天帮生产线的女工,修了个烤箱,经查次级镇流二极管烧毁,用自己买的1N5819(ss14),焊上,上电就坏。从坏的电瓶车充电器的次级拆了个一个大的整流二极管,换上就好了。
印象中,修了3个,类似故障的电器。
我记得有一个是雷打坏,说了奇怪,把次级打坏了。
请问业内人士这个次级二极管,损害一般什么原因?

网友A:
感觉这里专业做电源的比较少。
不接负载,上电就坏的,应该是耐压不够;
接负载发热一会坏的,电流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里专业做电源的比较少。
不接负载,上电就坏的,应该是耐压不够;
接负载发热一会坏的,电流不够。[e ...

次级后面有个7805,to220的,to220我记得是耐压30v或35v。7805应该算有负载。
查了下开关电源上电就工作,没有关闭措施,也没有电源开关,这样就是24x7工作了,是不是这样烧的。原来的二极管是sma封装的。
这个烤箱还可以联网,用手机控制的。
烤箱主要作用烤红薯的

网友A:
长期持续工作的,肯定容易遇到打雷、浪涌什么的异常情况;
电路保护不到位,或者没考虑到极限情况,损坏也正常。

网友B:
二极管耐压不够,耐雪崩能力也不行所致。这种电路多采用反激式,主开关导通时电源电压依匝数比加在这个二极管上。有浪涌时主开关都顶住了,这个次级二极管却顶不住那还不是它薄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耐压不够,耐雪崩能力也不行所致。这种电路多采用反激式,主开关导通时电源电压依匝数比加在这个二极 ...

谢谢回复,这个烤箱加了阿里智能,觉得挺高级的。当时想着高级的东西应该是比较靠谱的。
然后分析他的电路,看看有没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然后模仿汽车8d报告的思路,提高设计水平。
以前修一个绿源电瓶车的充电器,做工很好,环氧树脂固化的。最后查出是启动电阻烧坏。
但是人家的启动电阻是大个的,你找不出人家的设计毛病。
这就是电子工程师经常碰到的问题,设计“没毛病”,器件的确是烧了。
最后想来想去,还是去翻emc标准。了解emc,然后了解全局的设计思路。

网友C:
5819耐压30V还是35V,这里输出电压明显属于15V左右的,按照典型的反激式,无毛刺耐压至少15*4=60V,算上尖峰,100V才是正常耐压。5819?那是用在5V整流上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5819耐压30V还是35V,这里输出电压明显属于15V左右的,按照典型的反激式,无毛刺耐压至少15*4=60V,算上尖 ...

感谢指点,查了电路二极管没有并联rc回路,按你在别的帖子的说法,需要加很多无效耐压。你的说法靠谱的,我以前用电容箱加小电阻并联在二极管上,输出的高频波纹是下降的。

网友D:
过去的日本录像机、电视机常有这个故障。
主要原因楼上都解释了,但我补充一点:
但是主要是这个高频大电流整流管价格原因,所以都选择了“标配”,余量很小,加上高频固有的“毛刺”,很容易损坏,我们后来更换是均加了措施,就是在二极管一端套上个磁管就安然无恙了,可以采用同规格更换。有一次没有了磁管,是我领导家的,领导是我的同行上上级,他自己连还2个都烧了,我只好用二极管的管脚在圆柱笔芯上绕了几圈当电感,上上去说先试试,结果一直没坏。
并且更换后发热明显降低。

网友E:
设计工程师选用肖特基二极管时耐压余量小,
我觉得不仅仅是价格的原因,还有效率原因,
耐压高的肖特基二极管,压降也会比较大。
用RC吸收回路并联在二极管上是较好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过去的日本录像机、电视机常有这个故障。
主要原因楼上都解释了,但我补充一点:
但是主要是这个高频大电流 ...

看了我大家的回帖。
仔细想了一下,主要这个初级和次级的匝数比。
第一个因素:从次级反射给初级的反射电压,极限是开关管的耐压
第二个因素:从输入电压的最低值来考虑次级的输出电流。
反激电源的反峰电压,来自初级导通时。
反峰电压的最大值,来自310V时。
翻了一下EE13-YF12V的匝数比6.3,310/6.3=49.2V,考虑到初级电感的直流电阻和开关管导通电阻,实际值可能低一些,但是如果设计最高电压是比220更大的话,最坏情况来自轻载,输入最高电压时,桥式整流电容最大电压。更是不得了。的确欠考虑。不过我手上就只有1N5819和1N4007就先使用1N5819。

网友F:
如果你试图设计一个小功率开关电源,计算变压器参数,计算各点电压和电流,你就会选择次级的肖特基二极管了。
开关电源里,次级的肖特基二极管是发热最严重的一个器件之一。
次级的波形可以计算,当然也可以示波器测试。
对于12V直流输出的,次级的实际耐压一般是60-70V左右,选择100V耐压的肖特基才是可靠的。
所以,很多人直接选择快恢复二极管,耐压高,就是压降大发热大。

网友D(2023-02-07):
1N4007原则上不能用。频率太低,短时间试验可以。不能长时间实用。只能选类似:1N5819 高频整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