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芯片] CH32F207VCT6 网口连接交换机,过一段时间,link灯灭掉

楼主(2022-12-15):
掉线后,插拔网线又可以连接上。
程序使用的是例程里面的tcpserver

楼主:
可能跟交换机有关,继续观察一下

楼主:
还是没用,直连电脑网口还是断线,指示灯熄灭

楼主:
phy_stat = ETH_ReadPHYRegister( gPHYAddress, PHY_BSR);
掉线后这个数值=0x1809,跟没插网线一样。
void WCHNET_ETHIsr(void) 这个以太网中断函数触发下面代码,断线
        if( int_sta & ETH_DMA_IT_PHYLINK)
        {
            ETH_PHYLink( );
            ETH_DMAClearITPendingBit(ETH_DMA_IT_PHYLINK);
        }

楼主:
PHY_BSR 正常联机后数值是0x182D

网友A:
引入心跳数据吧,也就是定时一秒或是3秒发一次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入心跳数据吧,也就是定时一秒或是3秒发一次数据!

我这个做的是tcp服务器
#if KEEPLIVE_ENABLE                                               //Configure keeplive parameters
    {
        struct _KEEP_CFG cfg;

        cfg.KLIdle = 20000;
        cfg.KLIntvl = 15000;
        cfg.KLCount = 9;
        WCHNET_ConfigKeepLive(&cfg);
    }
#endif
这个功能已经使能了,现在程序烧录的就是出厂例程,还是有这个问题,内置10m的phy接口芯片就是认为掉线了,这个问题头疼

网友B:
您好,连接交换机后会立刻linkdown还是正常通信一段时间才会linkdown?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连接交换机后会立刻linkdown还是正常通信一段时间才会linkdown?

是无通讯过一段时间会linkdown(1-2小时内,直连电脑也是一样),正常有通讯的时候没发现断线。
读取  phy_stat = ETH_ReadPHYRegister( gPHYAddress, PHY_BSR); 这个和没连网线的时候数据一样,0x1809
开机连接网线正常读取的时候是0x182D

网友B:
您好,KEEPLIVE_ENABLE仅保持TCP的连接与否并不会导致linkdown,您那边可以检查一下硬件电路,可以通过EVT板子下载最新的EVT例程测试一下是否会出现同样的现象呢。

网友C:
这种方式的连接 是不是需要一个比较可靠的心跳信号呢

网友D:
无通讯过一段时间会linkdown,正常有通讯的时候一般不会断线

网友E:
需要特定的握手信息吗  或者时序上对应不上

网友F:
想要保持TCP的连接是不是需要特定频率的心跳信号啊

网友G:
在断开连接的时候回返回一些信息码吗

楼主(2023-11-25):
最近测试发现6路中断输入(10K*6路),跑一段时间(几小时不等),以太网会崩溃,有串口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