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在基本的串口收发的阴沟里翻了船,请大神支支招

楼主(2022-12-15):
做了一个小板子,主板每隔50毫秒读一次这个小板,小板收到数据后,会立即回复给主板,测试中发现,经常会出现数据错误,通过逻辑分析仪监测发现,偶尔会出现小板还未接收完主板的数据,就返回数据至主板,导致主板接收到的数据异常。
打电话给梁工,他让我先测试一下定时器是否正常,写了一个LED测试程序,用示波器看,用逻辑分析仪看,时间都是非常准确的。

后来专门写了一个简单的收发程序,还是不行,调了一天一夜,现在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来论坛求助。
上面一行(紫色)是主板发送,下面一行(蓝色)是小板返回。正常的情况下,小板接收完数据后会延迟10至20毫秒返回数据(试过调长此时间,一样无效)。

这里是异常情况,小板还没有收完数据就立即返回,造成了异常。

原程序

楼主:
调了这么久,有了新的发现,发现就是RX_DATA_TIME这个变量异常引起的,正常的情况下,当它等于RX_DATA_TIME==0,RX_EN_B==1两个条件成立的时候才会解调串口收到的数据,现在的问题是它还没有变为0的时候,就已经进去解调数据了。实在是想不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调了这么久,有了新的发现,发现就是RX_DATA_TIME这个变量异常引起的,正常的情况下,当它等于RX_DATA_TIME ...

野指针?数组越界?栈溢出?这个应该很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野指针?数组越界?栈溢出?这个应该很好解决。

就是一个简单的测试程序,没有用指针,为了防止数据越界,全部都留有余量,并且都特别检查过,实在是搞晕掉了。

网友B:
楼主是啥问题啊,现在看现象是接收的模块有问题啊,如果是232通讯的话,无所谓啊,是全双工的,如果是485通讯的话才是半双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啥问题啊,现在看现象是接收的模块有问题啊,如果是232通讯的话,无所谓啊,是全双工的,如果是485通 ...

现在只是写了一个测试程序,用的是就是TTL串口,其它部分都没有工作,只是单独测试串口收发,都不正常,郁闷死。现在可以确定是程序的问题,但是却找不出来问题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调了这么久,有了新的发现,发现就是RX_DATA_TIME这个变量异常引起的,正常的情况下,当它等于RX_DATA_TIME ...

在判断条件 RX_DATA_TIME 前禁止中断,完成后开放中断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判断条件 RX_DATA_TIME 前禁止中断,完成后开放中断试试.

RX_DATA_TIME数据类型是unsigned char,那么一定是原子操作,所以不需要关中断。

网友E:
你这个程序看起来太费劲了,变量随便命名,函数结构也随意。唉。
我看到的关键语句: if(dat==X&&RX_DATA[0]==0xa5)
所以看到出错了,一定是校验错了,或收到包头不是A5,你认为的提前发,就是因为收到的包头不是A5,你用中断方式看看TX_SYS_ERR(3)时,收到的是不是A5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理说:不算复杂。。。重点 你有先解决 接收帧 起头,与结尾 都健壮,即使有错码,下一帧能自我恢复。 ...

如果是数据错误那还好说,现在的问题是时序都不对,这个问题就严重了,上面贴的有逻辑分析仪分析出来的时序,现在的问题是时序都不对,明显的错误,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G(点评):
时序错误有二种可能:1. 中断没处理好;2. 通讯协议没处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程序看起来太费劲了,变量随便命名,函数结构也随意。唉。
我看到的关键语句: if(dat==X&&RX_DATA[0 ...

数据是对的,主要是的问题请看第二张图片,正常的情况下,无论数据对与错,返回数据的时间都是一样的,哪怕我的主板随便发几个数据过去,也是要等到数据发完之后,并且等到RX_DATA_TIME==0的时候才能返回数据(此时返回的数据会告诉我到底是数据错在哪里),现在的问题是这个RX_DATA_TIME==0根本就没有等于0,小板就开始返回数据了,这样就造成了数据的拥堵,出现数据异常。

网友H:
把两个条件都加上括号。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把两个条件都加上括号。

试过,没有效果

从小板上另外引出了一个测试脚去监测RX_DATA_TIME的时间长度,当串口接收到新数据后,就拉低此引脚,当定时器将此时间减到0的时候,就拉高此引脚,正常的情况下,只有当此引脚拉高后,小板才会开始返回数据,见下图。

异常的时候,监测的这个引脚还没有被拉高,也就是RX_DATA_TIME的时间还没有减到0,小板就已经开始返回数据了,现在修改了程序,返回的程序带有计数,返回的数据是和发送的数据是一样的,也就是数据的第3位和第4位用于计录发送次数,可以确定返回的一定不是上次读的数据,也就是说这个判断语句出了问题if(RX_DATA_TIME==0&&RX_EN_B==1),原本应该判断RX_DATA_TIME==0时才能返回数据,现在不为0居然也能进入,很是不解,异常的波形如下。

网友I:
所谓的收到肯定不是完整收到并且验证后返回,估计所谓的收到只验证了前面几个字节 ,就触发了返回,但是这个时候另外一端还在发送,

网友J:
if(dat==X&&RX_DATA[0]==0xa5)   改成: if(dat==X)&&(RX_DATA[0]==0xa5)  试试行不?

网友K:
一个主板,一个小板,两个问题分开查找才对。 第一步:确认协议原理,小板是不是被动的接收到数据才发送,还是按自主的周期主动上传数据?从上面的描述来看,与你的板数据回应有关系。正常的主从协议,要主机数据传送结束后从机接收数据回应数据,但你这程序根本就不管主机数据内容主动上传数据。
如果是标准的主从协议:就是小板程序有问题,
如果不是,就是简单的周期上报,就是两个板之间的时间周期,运行中出现不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一个主板,一个小板,两个问题分开查找才对。 第一步:确认协议原理,小板是不是被动的接收到数据才发送, ...

上面已经有描述过,小板是被动的,只有接收到主板的数据并且延迟后,才会回复,哪怕主板发送的数据是错的,也会回复错误信息(同样是延迟回复)。现在的问题是偶尔会出现主板在发送数据的过程中,小板就开始返回数据,这个是不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if(dat==X&&RX_DATA[0]==0xa5)   改成: if(dat==X)&&(RX_DATA[0]==0xa5)  试试行不?

刚刚试过,还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所谓的收到肯定不是完整收到并且验证后返回,估计所谓的收到只验证了前面几个字节 ,就触发了返回,但是这 ...

对对对,你的理解完全正确,目前逻辑分析仪的结果就是这样的,每次上电最多只能正常工作十几秒就不行了,有时一两秒就不行了,现在在主板的接收中加了一个while死循环,如果发现数据异常就停止发送读,这样比较好监测,很快就能够定位出问题,但是查看程序,却找不出漏洞,这个就有点头大。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上面已经有描述过,小板是被动的,只有接收到主板的数据并且延迟后,才会回复,哪怕主板发送的数据是错的 ...

你的 RX_DATA_TIME 是什么时候置位的?? 在if 里面 把RX_DATA_TIME = 0xFFFF. 试试

网友L:
将重要的变量定义时加上volatile试试

网友K:
引用 网友K:
你的 RX_DATA_TIME 是什么时候置位的?? 在if 里面 把RX_DATA_TIME = 0xFFFF. 试试

刚刚看了一下, 有一种可能叫中断重入,也就是正在执行 RX_DATA_TIME---, 时进入了串口接收中断,虽然串口中对其赋值,但由于中断返回时正在执行的变量值已经压入了栈,所以其操作的目标值就不是串口内赋值的新值,而是进入前的值。 我对51不太熟悉了,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嵌套中断,如果是可以把 定时器中断优先级加大,可心避免如上中断重入的可能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M:
看你的代码,你这翻船,不冤哪。
你对串口通信存在太多的误解。
1、既然是收发命令控制,反复开关串口中断 ...

针对你提出的1 2项该如何处理?
至于3项,留有足够的时间,应该不会冲突。

网友G:
引用 楼主:
针对你提出的1 2项该如何处理?
至于3项,留有足够的时间,应该不会冲突。 ...

还是前面说的那句话:时序错误,不是中断没处理好就是通讯协议没处理好。

再给你二个忠告:
一、程序的可靠性是设计出来的不是调试出来的!错误的算法,即使调试结果看上去正常,程序也还是错误的!
二、深刻理解硬件的操作机制,特别是中断机制!用好中断没想象的那么容易。

要改变思维,从算法上确保流程是正确的,上手一个项目,首先设计算法,不是直接写代码,有时候甚至要画流程图,一张图胜过千言万语,并且易于理解,方便分析程序的逻辑关系。

楼主:
现在将if(RX_DATA_TIME==0&&RX_EN_B==1)改为if(RxNum==7&&RX_EN_B==1),删除RX_DATA_TIME这个变量,跑了很多久,都是正常的,但是这样就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如果说我的串口数据不是固定的长度,就会出错。只是目前是固定的长度,目前不出问题,总感觉不稳定。

网友A:
别弄那么麻烦,被动接收的那端,就老老实实接收,然后根据帧格式进行解析,正确解析一帧后就返回数据。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只是写了一个测试程序,用的是就是TTL串口,其它部分都没有工作,只是单独测试串口收发,都不正常, ...

这个其实很容易解决,你有官方例程吗?直接用官方例程测试一下就行了啊,如果官方例程没问题,那就是你处理的问题。然后再一步一步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是前面说的那句话:时序错误,不是中断没处理好就是通讯协议没处理好。

再给你二个忠告:

针对这个程序,到底该如何修改?真心请求指教。

网友N:
半双工需要给总线留静默时间,比如说modbus协议就有帧头帧尾3.5字节时间的要求,自己定协议需要考虑这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还是年轻不懂事啊!老衲掐指一算,你的关键问题在第三项,去掉就好了!你竟然还自以为没事……[em:tsj30: ...

实际的程序是流程是这样的:
主站是固定的发送读,每隔50ms读一次从站,无论有没有收到数据,主站都是每隔50ms发送一次读从站的数据,从站是被动的,如果没有收到主站的数据,就一直处于静默的状态,从站收到正确的读(必须通过modbus校验)后马上返回数据至主站。如果说主站收到的数据有问题或者未收到数据,就要报错,现在把RX_DATA_TIME这个变量由原来在定时器中断中减改为加,把提前返回数据的问题解决了,可是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会偶尔的出现数据错误,用逻辑分析仪监测了,时序是百分百没有问题的,但是数据是错误的,差了一位,从站明明返回的数据是14位,主站却只读到13位,少了一位,并且数据中有错误的,监测的结果如下:
从站实际返回:0xb3,0x61,0x64,0xe3,0x63,0xea,0x8e,0x44,0x1e,0x96,0x01,0x9c,0x43,0x75
主站实际收到:0xb3, 0x58,0xd6,0x63,0xea,0x8e,0x44,0x1e,0x96,0x01,0x9c,0x43,0x75

楼主:
引用 网友M:
通信是485?232?422?

实际的主站和从站均采用485通讯模式,现在在主板端的单片机串口上直接上逻辑分析仪可以看到实际的收发数据。
分析了一下,估计是因为串口的中断级别太低造成的,因为485用的是串口4,这个串口的中断级别本来就低,再加上主板用了一个外部中断0(中断程序简单,关中断,功能标记,延迟标记,三行程序),定时器1中断,系统里所有的时间减和加都在此处进行,东西比较多,但是都是处理时间的加或减,没有复杂的计算。定时器0,只标识一个标志变量,到时间后就关中断,将一个标志变量置0。定时器2为串口提供波特率发生器。定时器3为外部脉冲输入检测,用于计数,由于是低频检测(100hz),没有使能中断,只是通过固定的时间去读缓存值,读完清零。

楼主:
主要是中断1中处理的事情比较多,全部的程序如下:void Timer0_Int() interrupt 3  //定时器1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imer0_Int() interrupt 3  //定时器1中断服务函数
{
    if(MOT_LOW==0&&Auto_Manual_B==1&&SYS_Error_B==0)
    {
        if(Lower_Knives_Time>0)
        {
            Lower_Knives_Time--;
            if(Lower_Knives_Time<1||DOW_Limit==1)
            {
                Lower_Knives_Time=0;
                if(DOW_Limit==1)
                {
                    LOW_S_EN=1;
                }
                MOT_LOW=1;
                MOT_HIG=1;
                if(Pump_Delay>0)
                {
                    Pump_Delay_Tim=Pump_Delay*100;
                }
                else
                {
                    MOT_Pump=1;
                    READ_SEC_ADC_TIM=10;
                }
            }
        }
    }
    if(CC1101_RX_TIM>0)//CC1101接收被中断后的延迟
    {
        CC1101_RX_TIM--;
    }
    if(SYS_READ_Elec>0)//系统ADC采样时间间隔
    {
        SYS_READ_Elec--;
    }
    if(READ_SYS_ADC_TIM>0)//主电机电机ADC采样时间间隔
    {
        READ_SYS_ADC_TIM--;
    }
    if(READ_SEC_ADC_TIM>0)//行程电机ADC采样时间间隔
    {
        READ_SEC_ADC_TIM--;
    }

    if(SYS_TR_MAX_TIM>0)//485通讯间隔
    {
        SYS_TR_MAX_TIM--;
    }
    if(RX_EN_B==1&&RX_DATA_TIME<3)//485接收到信号后延迟,用于解码
    {
        RX_DATA_TIME++;
        if(RX_DATA_TIME>=2)
        {
            IIC_SDA=1;
        }
    }
    if(READ_TMP_TIM>0)//读取温度时间间隔
    {
        READ_TMP_TIM--;
    }
    if(SYS_MOT_STAR_TIM>0)//主电机启动时长
    {
        SYS_MOT_STAR_TIM--;
    }
    if(CC1101_RST_TIM>0)
    {
        CC1101_RST_TIM--;
    }
    if(Pump_Delay_Tim>0&&MOT_Pump==0)//油泵延迟关闭时间
    {
        Pump_Delay_Tim--;
        if(Pump_Delay_Tim==0&&MOT_Pump==0)
        {
            MOT_Pump=1;
            READ_SEC_ADC_TIM=10;
        }
    }
    if(SYS_DOW_POW_TIM>0&&Reclosing_B==0&&Reclosing_EN==1)//检测电网是否中断
    {
        SYS_DOW_POW_TIM--;
        if(SYS_DOW_POW_TIM==0)
        {
            T4T3M=0x00;
            SYS_DOW_POW_TIM=3;
            if(T3L<2)
            {
                if(Reclosing_ERR_B)
                {
                    Reclosing_ERR_B=0;
                    Reclosing_B=10;
                    Auto_Manual_B=0;
                    MOT_Star=1;MOT_Run=1;
                    MOT_HIG=1;MOT_LOW=1;MOT_Pump=1;MOT_Left=1;MOT_Right=1;MOT_Front=1;MOT_After=1;
                }
                else
                {
                    T3L=0x00;
                    T3H=0x00;
                    T4T3M=0x0e;
                    Reclosing_ERR_B=1;
                }
            }
            else
            {
                T3L=0x00;
                T3H=0x00;
                T4T3M=0x0e;
                Reclosing_ERR_B=0;
            }
        }
    }
}

网友O:
问题:如果你的小板回复数据是判断接收的数据是否完整和正确,那肯定不会出现你说的上述情况。
如果出现,那你最好是仿真调试一下,另外看一下主板接收到的小板非正常情况下回复的数据是什么?这种现象有没有时间规律?

楼主:
引用 网友O:
问题:如果你的小板回复数据是判断接收的数据是否完整和正确,那肯定不会出现你说的上述情况。
如果出现, ...

修改了延迟变量之后,不会再提前返回数据了,从站一切正常了,但是主站却出现了数据错误的问题,估计是由于串口的中断优先级过低造成的,监测了几个小时,算下来,平均每小时会出现15至20次的数据错误,每秒通讯20次,整体算下来,这个错误率还是很低的,目前只能这样算了,反正程序中有MODBUS校验处理,错误的数据只能丢弃不要,不然改硬件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