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DSP数据波形畸变原因

楼主(2022-12-15):
维修一个控制器主板,总控制DSP芯片 ,数据总线上外围有CPLD  AD等芯片,波形畸变成这样,不知道哪位大侠能指导一下,而且是D0-D15每一个输出都是 这样的形状

楼主:
正常的板子,波形是这样的

网友A:
从图形上看,波形可能是正常的,可能是总线在处理不同的事情,造成波形有一定的差异。还是查其它的地方吧。

网友B:
这不能叫畸变吧,应该是正常波形,只是数据规律性差一点而已,波形停止后,示波器调一下,这个是残留的画面。

楼主:
有的时候出现小山坡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的时候出现小山坡型

示波器暂停后,调一下幅值或者时基,再调回去,看一下真实波形

楼主:
是这样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