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通讯失效如何判断是高频或者低频干扰?

楼主(2022-12-15):
CAN通讯有时候莫名其妙的出现失效现象,飞掉了。现在想在通讯线缆上加磁环来进行干扰抑制,但是如何判断是高频干扰还是低频干扰?

网友A:
是如何判断,是因为外部干扰导致的失效的

不懂呀,希望各位坛友赐教一下啦。

网友B:
波形抓一个看一下啊

网友C(2023-01-14):
输入一般要加共模电感和几十PF的电容,成本不敏感的话再加个TVS,尽管PPT说引脚能耐XXV,但实际物理世界中,干扰持续时间比试验标准长多了。

坛友所言极是,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