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L0136C7P测评]+硬件原理图分析

楼主(2022-12-15):
EVB_L0136_MM32L0136C7P
秉着学习灵动微电子MCU开发的心态,前往21ic网申请了这款开发板,满怀期待,果真中了奖,在开始学习之前,感谢21ic网和灵动微电子的大力支持,让我能够有机会接触到灵动微电子的开发板,进行学习研究。本人学生一枚,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也请各位大佬指教批评,抱着学习的态度和请教的态度,咋们开始我们的灵动微之旅吧~

1、硬件分析1.1 供电部分
图1 CN1电源输入端口

CN1是Micro_USB接口,由于把DP、DN禁用了,因此CN1为纯供电端口。线性稳压器LDO采用的是:LD1117-3.3,最大输入电压为18V,压差为1.3V,输出固定为3.3V,因此输入至少要4.6V以上才可实现降压作用,因此我们一般将CN1通过连接线连接至电脑的USB接口,即VCC=5V,TP2=5V,TP3=0V,TP4=3.3V,TP1=0V,TP6=0V。JP1为跳帽,如果插接JP1,则VDD=3.3V,TP5=0V
值得说明的是:主控芯片的供电电压为VDD。

1.2 主控部分1.2.1 主控芯片
图2 主控芯片

主控芯片采用灵动微电子的MM32L0136C7P,通过CN2和CN9两个2.54mm间距的双贴片排针将所有IO口全部引出。

1.2.3 晶振、复位、滤波电路
图3 晶振、复位、滤波、BOOT电路

外部高速时钟HSE采用8MHz的贴片晶振,R22为助振电阻,C15、C16为负载电容。
外部低速晶振LSE采用32.768KHz的贴片电容,C22、C23为负载电容。
复位电路则采用常见的按键电路,C10作为滤波的同时,与R23形成RC滤波电路,延迟时间为t=RC=10×10^3×10×10^4×10^-12=1ms,远大于主控芯片所要求的最短延时时间。加入D4的作用是防止nRST引脚电压高于VDD,防止把IO口烧了。
C26、C31、C34则是3个0.1uf的滤波电容,为主控芯片U6的VDD引脚提供瞬时的能量,防止VDD被拉低,影响了芯片的正常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PH0默认下拉。即BOOT0默认为0

1.2.3 下载电路
图4 下载电路

CN7为2.54mm间距的2×10P的牛头座端子,用以SWD电路下载接口和串口通讯电路接口。

1.2.4 IIC电路
图5 IIC电路

图6 IIC具体连接电路

PB10和PB11则作为I2C的SCL和SDA引脚,如图5所示。且其分别连接至U5:AT24C02这颗EEPROM存储芯片。如图6所示。

1.2.5 ADC电路
图7 ADC电路

图8 ADC具体连接电路

PA1、PA4和PA5引脚分别作为ADC0、ADC1和ADC2连接至图8所示的采样旋钮电路。与此同时,采样旋钮电路还加了RC一介滤波电路,提升采样的精确度。

1.2.6 蜂鸣器电路
图9 蜂鸣器电路

图10 蜂鸣器具体连接电路

PA6作为无源蜂鸣器的驱动引脚,通过RC一介滤波电路后驱动T2场效应管,从而驱动无源蜂鸣器SP1的发声。1N4148则作为续流回路,防止电感式器件产生的反电动势击穿T2。

1.2.7 SPI电路
图11 SPI电路

图12 SPI具体连接电路

根据图11可知:
---> SPI的NSS0引脚是通过SW3判断的,如果SW3向右打(硬件实物版做对照!),则是NSS0连接到PB12;
---> SPI的MISO引脚是通过SW4判断的,如果SW4向右打(硬件实物版做对照!),则是MISO连接到PB14;
---> SPI的MOSI引脚是通过SW4判断的,如果SW4向右打(硬件实物版做对照!),则是MOSI连接到PB15;
---> SPI的SCK引脚是通过SW3判断的,如果SW3向右打(硬件实物版做对照!),则是SCK连接到PB13;
PB1则是NSS1,与CN6作为一个外接SPI接口。如图12所示。

1.2.8 I2S电路
图13 I2S电路

图14 I2S具体连接电路

根据图13可知:
---> I2S的Standby引脚连接至PC2引脚;
---> I2S的MCLK引脚是通过SW2判断的,如果SW2向右打(硬件实物版做对照!),则是MCLK连接到PC5;
---> I2S的SD引脚是通过SW2判断的,如果SW2向右打(硬件实物版做对照!),则是SD连接到PC4;
---> I2S的SCK引脚是通过SW1判断的,如果SW2向右打(硬件实物版做对照!),则是SCK连接到PC7;
---> I2S的WS引脚连接至PC6引脚;
图14则是I2S音频接口具体实现电路。

1.2.9 SLCD电路
图15 SLCD电路

图16 SLCD具体连接电路

SCLD的DO~D14引脚没什么好说的,都标注出来了,这里再说一下SLCD_D15~D21的引脚。
---> SCLD_D15是通过SW1判断的,如果SW1向左打(硬件实物版做对照!),则是SCLD_D15连接到PC7;
---> SCLD_D16是通过SW4判断的,如果SW4向左打(硬件实物版做对照!),则是SCLD_D16连接到PB14;
---> SCLD_D17是通过SW4判断的,如果SW4向左打(硬件实物版做对照!),则是SCLD_D17连接到PB15;
---> SCLD_D18是通过SW3判断的,如果SW3向左打(硬件实物版做对照!),则是SCLD_D18连接到PB12;
---> SCLD_D19是通过SW3判断的,如果SW3向左打(硬件实物版做对照!),则是SCLD_D19连接到PB13;
---> SCLD_D20是通过SW2判断的,如果SW2向左打(硬件实物版做对照!),则是SCLD_D20连接到PC5;
---> SCLD_D21是通过SW2判断的,如果SW2向左打(硬件实物版做对照!),则是SCLD_D21连接到PC4;

1.2.10 LED、KEY电路
图17 LED、KEY电路

图18 LED、KEY具体连接电路

图17和图18展示了4个LED灯电路和4个按键电路,其中K1还是唤醒按键引脚。

1.2.11 UART电路
图19 UART电路

图20 UART具体连接电路

图19和图20则是引出了两个串口引脚,分别为UART1和UART2。

1.2.12 IRDA电路
图21 IRDA电路

图22 IRDA具体连接电路

图21和图22分别则展示了红外的发射和接收电路。

综上所有,则是全部的硬件电路部分内容,如图23所示。
图23 整体硬件开发板

网友A:
楼主有硬件开发板的电气原理图嘛?还有过程中好多图片看不到

网友B:
楼主,确定PDF是原理图?电路图中什么也没有呀

网友C:
楼主请重新贴一下图片 没有看到提到的原理图啊

网友D:
看实物的话 应该各个部分都是使用的推荐版图

网友E:
我比较关心的是这个屏幕是一个什么接口的屏幕啊

网友F:
最好能上传一个整体原理图的附件 这样看起来比较逻辑清晰

网友G:
是否可以直接只用一根usb的通讯线就可以下载程序呢

网友H:
IrDA是一种利用红外线进行通信的点对点通信的技术。

网友I:
有硬件开发板的电气原理图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