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刚入手了一个迷你LCR

楼主(2022-12-16):
有没有同款的,一起交流

RCL800P测量实拍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kyODI1MTI0MA==.html
RCL800P校准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kyODI1MTQ0MA==.html?spm=a2hbt.13141534.1_2.d_0&scm=20140719.manual.114461.video_XNTkyODI1MTQ0MA==

网友A:
不错的东西。
可惜这个东西重要性在下降。
我的电容电感表一年用不了几次。
现在买了vna,感觉够用了。
电容和电感,商用的基本都是10%精度。一般设计都不敢把电容,电感设计的很精确。
精确的,一般都有别的思路。

网友B:
不错的东西,不知道精度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的东西,不知道精度咋样

基本可以达到0.1%,中值甚至达到0.05%

网友C(点评):
电阻还行,电感电容估计达不到

网友D:
只有3个频率,100Hz,1KHz,10KHz。
我买的胜利的,到100KHz,也是不到7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有3个频率,100Hz,1KHz,10KHz。
我买的胜利的,到100KHz,也是不到700元。

看了一下,胜利基本精度0.3%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东西。
可惜这个东西重要性在下降。
我的电容电感表一年用不了几次。

电容电感表是真没用的东西,但是电桥非常好用!比如电解电容电解液干涸,用电容电感表经常测不出来,但是用电桥测D值马上原形毕露,电桥的副参数比主参数重要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容电感表是真没用的东西,但是电桥非常好用!比如电解电容电解液干涸,用电容电感表经常测不出来,但是 ...

说得很在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电容电感表是真没用的东西,但是电桥非常好用!比如电解电容电解液干涸,用电容电感表经常测不出来,但是 ...

你说的副参数是那个等效串联和并联电阻吧,设计人员碰到的都是新元件,维修人员碰到的都是旧元件,使用电桥的确可秒杀,不过可自制esr表,我一个电容电感表,后来学习高频买了一个nanovna。
r,l,c按排列组合得到r,l,c,rl,rc, lc,rlc
粗一分析,感觉vna对分析rc,rl,lc,rlc作用大些。数字电桥分析r,l,c作用大些。
电容上,我已自制拨码电容器,调电路。
电感,我正在下功夫了解磁芯。磁芯搞熟悉了,电感就搞熟了。

楼主:
测量实拍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kyODI1MTI0MA==.html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副参数是那个等效串联和并联电阻吧,设计人员碰到的都是新元件,维修人员碰到的都是旧元件,使用电 ...

副参数指的是D值和Q值,“等效串联电阻”、“等效并联电阻”可以用D值Q值简单推导出来,但是那是给受教育程度低下的业余爱好者用的,我从来不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副参数指的是D值和Q值,“等效串联电阻”、“等效并联电阻”可以用D值Q值简单推导出来,但是那是给受教育 ...

正好我受教育程度低,确实对电桥表没有共鸣,参数我也看不懂。数字电桥在我的视野里是一个精确测量rlc的仪表,属于阴性仪表。我走的是可变电容箱这种变动为阳的阳性仪表。我买了两个老掉牙的电容箱,自制了两套,拨码电容不同容量等级,10个,主要是调试用。成本跟rlc电桥差不多的。其实电容用vna扫一下谐振频率就啥都知道了。在我的视野里,要成为高手就要偏向阳性仪表,成为低手即水平很深的人,偏向阴性仪表。这是我的思维方式,见谅。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正好我受教育程度低,确实对电桥表没有共鸣,参数我也看不懂。数字电桥在我的视野里是一个精确测量rlc的 ...

你这不也是电桥嘛,只是手动自动的区别。

网友F:
引用 楼主:
shop59750360.taobao.com

淘宝上搜索了下同价位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副参数是那个等效串联和并联电阻吧,设计人员碰到的都是新元件,维修人员碰到的都是旧元件,使用电 ...

连x7r、y5v、c0g都分不清的你这种“设计人员”我见得多了,电桥就很容易区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连x7r、y5v、c0g都分不清的你这种“设计人员”我见得多了,电桥就很容易区分。 ...

数字电桥表,我以前在一个厂让老板买过,是优利德的ut612,用了几次。
你可以想象我是怎么进入电子行业的。
我搞电子,主要是出于“好心”,帮老板降低成本,把电路抄下来。我以前从事过dcs,plc编程(维护类的),凭着这个能力把单片机程序也抄了。一开始用ad都是自动布线,打样回来居然能用。这些都是网上看看帖子,看看教程弄的。我基本什么都不懂。
分立元器件的坑是很多的,碰到过很多。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模拟论坛坚持学习,主要是“设计”电路时提高电路鉴别能力。当然我以前干过电气,做一些工装的时候大功率器件,也会按电气设计。
电容里,不太熟悉的是电解电容和cbb电容,电解电容在研究脉冲群的时候就发现有问题,从设计层面将其淘汰了,这也导致我在5V侧的负载不能太大。cbb电容贴片的少,从设计层面也被淘汰。
剩下就是这个mlcc了,我就知道一个x7r和npo。我量产的产品,单片机是不需要晶振的。npo电容,我手上就10,15,22p,33p,用于做工装。
现在国产的开关电源,led芯片,连rc振荡电路都集成了。
电容里面还有的坑,就是电源侧的耐压,这也被压敏电阻和tvs所解决。这个耐压测试的仪器我买了。
我现在比较重视电感,变压器,这个里面有大量盲区,这个集成电路很难集成。
我相信将来还是会碰到硬件上的坑,这个没有办法,只有坚持学习,多逛逛论坛,看看别人踩得坑,多反思自己的设计。我想象论坛里有工作多年搞电子的,也是坚持学习,可能是职务所迫。我别无他法,我在小企业基本都是高层,也没有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