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F0144用MM32-Link为什么一直无法识别

楼主(2022-12-16):
RT
MM32-Link是正常连接的
SW Device一直提示:NO Cortex-M SW Device Found

网友A:
用J-LINK或者MM32-LINK MINI可以的

网友B:
建议先排除一下软件问题是不是MM32-Link驱动的问题,如果驱动没问题的话可能硬件问题

网友C:
是不是板子有问题了,识别不到芯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建议先排除一下软件问题是不是MM32-Link驱动的问题,如果驱动没问题的话可能硬件问题 ...

像这种情况个人感觉硬件出问题的概率大一点,软件层面的话楼主可能会百度尝试解决

网友E:
楼主问题解决了嘛?是软件的问题还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F:
MM32F0144的boot0和boot1设置的对吗?

网友G:
识别不了就是驱动的 问题

网友H:
硬件有问题,肯定识别不到的。

网友I:
是不是MM32-Link驱动的问题

网友J:
是不是把这个IO口冲映射了?

网友K:
这个提示的找不到元器件的。

网友L:
这个看不出是硬件还是驱动的问题呢?

网友M:
可以使用串口下载程序的。

网友J:
复用了SWD IO了吧。

网友N:
MM32-Link的接口对应的连接的吗?

网友O:
识别不到芯片,是对应的引脚没有连接上的。

网友P:
使用其他的下载器试试看。

网友Q:
是识别不到单片机了吗?

网友R:
自带的下载器不好使用了吗?

网友S:
看看swdio和clk两个引脚是否连接上呢?

网友M:
这个看不出是什么问题

网友T(2023-03-09):
是不是驱动的问题啊

网友D:
识别不了硬件的问题

网友U:
最后是驱动还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V(2023-04-18):
检查电源线路是否存在短路等问题。

网友W:
在使用MM32-Link进行芯片调试时需要安装相应的驱动程序,如果驱动程序未正确安装,则会导致无法识别目标芯片。

网友P:
可能存在芯片本身的问题,请检查芯片是否被损坏

网友X:
请确保MM32-Link与电脑连接正常,并且将MM32F0144芯片正确插入到目标板上。

网友Y:
目标板是否有足够的电源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