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如何简单的判定多个低电平(方波)的有效性?

楼主(2022-12-16):
手上的一个小家电,当完成加热后的会发出连续低电平(表现为滴滴响声)。测试过了为0.5秒的低电平,0.5秒高电平不断交替并一直延续。
请教各位不用单片机的情况下,如何测试连续低电平的个数达到5到10个时给出一个信号。这样就可以控制其他电路自动关闭了。其他状态就只有一两个低电平/嘀嘀提示音,所以必须检测连续的而且个数为5个以上。否则重新计数。

网友A:
1.用计数器,2^n可以用高位引脚判断,其他要用比较器
2. 用单向RC,连续几个脉冲为电容充放电,电压与脉冲数成比例,用运放比较电压,加个适当的电阻放电,自己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用计数器,2^n可以用高位引脚判断,其他要用比较器
2. 用单向RC,连续几个脉冲为电容充放电,电压与脉冲数成 ...

谢谢。计数器对脉冲之间的宽度有要求吗?没有的话就实现不了。而RC充电可能容易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计数器对脉冲之间的宽度有要求吗?没有的话就实现不了。而RC充电可能容易实现。 ...

找下计数器的数据手册就知道了,一般至少MHz级别的

网友B:
用数字逻辑电路不如用个8脚的单片机简单。

楼主估计不想写代码

网友C:
写个代码比做个电路简单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写个代码比做个电路简单多了。

1,逻辑电路比单片机稳定。2,关键是流水灯水平而且忘记了
目前看不懂计数器是否只要有脉冲就计数。示意图上的都是间隔相同的脉冲。实际使用有可能两三个之后就停止了。要是无法实现或者太复杂就用STC的8脚芯片

网友D:
用个逻辑芯片搭个简单的计数器电路就OK了,如果不会,看看学校的数字电路教材。

楼主(2023-02-14):
引用 网友D:
用个逻辑芯片搭个简单的计数器电路就OK了,如果不会,看看学校的数字电路教材。 ...

谢谢版主,因为有时候低电平不是固定的周期。所以不理解会不会继续计数改用了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