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505 超高分辨率定时器理解

楼主(2022-12-16):
关于GD32E505 超高分辨率定时器 描述如下

时钟来源如下图

个人理解所谓超高分辨率,指的是TIMER计数时钟可以选择高频,和位宽无关。还请各位指教

楼主:
计数器时钟来源如下,APB2/SYS CLK 还会经过一个DLL(也就是倍频) 固定64倍频,再通过预分配器,提供给计数器计数
如下图,当fSHRTIMER_HPCK 180M时,配置不同预分配指,分别率如下图
所以高精度,指的应该是 可提供并支持高频时钟(最高11.5G+)至计数器单元计数。

网友A:
讲的很详细,楼主有相关的实际应用分享一下嘛?高频高精度

网友B:
如何定义超高分辨率定时器的这个超高的值呢

网友C:
如何在超高分辨率的情况下保证精度的实现呢

网友D:
这个是gd的特有的定时器吗 都在哪些芯片里有啊

网友E:
分辨率是极高的  如何保证精度或者说如何实时的进行校准呢

网友F:
最小的都可以识别数十皮秒了   精度太高了啊

网友G:
什么时候量产的啊  现在的单片价格是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