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508的CANFD

楼主(2022-12-16):
是否有详细的CANFD的使用说明,手册里只是简单介绍了几个寄存器,如何发送FD消息,收发的时候如何处理BRS等等这些都没有。

网友A(2023-06-05):
CAN FD使用与CAN相同的物理层和同步跳转电阻,但是它使用不同的数据传输格式和协议

网友B:
CAN FD的主要特点包括更高的数据速率、更低的传输延迟、更高的带宽利用率、更好的错误检测和更低的电磁干扰

网友C:
CAN FD消息的格式和处理与传统的CAN总线不同

网友D:
CAN FD支持的数据速率范围从1Mbps到2Mbps,而传统的CAN总线最高只能支持1Mbps

网友E:
CAN FD的寄存器映射与传统的CAN总线相似,但是有一些新的寄存器可用于支持CAN FD功能

网友F:
收发操作需要使用CAN FD的特定协议和命令

网友G:
处理BRS只要了解其工作原理以及如何检测和处理BRS错误就可

网友H:
BRS信号用于指示下一个数据帧是否使用传统的11位ID或扩展的29位ID

网友I:
你参考一下其他MCU的CAN FD功能吧,大致都一样的

网友J:
找FAE或者代理商要关于CAN FD的源码或者资料,他们基本都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