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KEIL编译BSP里的SAMPLE CODE报错

楼主(2022-12-16):
环境如下:
KEIL版本:V5.38.00
目标芯片:M032SE
新唐网站激活KEIL
BSP版本:M031_Series_BSP_CMSIS_V3.05.000
操作如下:
创建新的KEIL工程,添加BSP中的M031_Series_BSP_CMSIS_V3.05.000\SampleCode\Template下的main.c,功能是打印字符到PC终端。
KEIL中添加的文件如下:
rebuild后有error和warning:

其中error为:

此外,在很多.h文件中有类似:

请问这个报错和红叉是什么原因?我的工程设置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已解决,是KEIL版本问题

网友A:
AC6不行,选择AC5就可以

网友B:
编译器版本问题吧。

网友B:
应该不用更换Keil,直接在工程里修改使用AC5编译就可以。

楼主:
C5编译器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