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1470电路技术讨论

楼主(2022-12-16):
(无正文)

网友A:
接大电容没问题,en的缓启动电容调大点。如果en直接控制就没缓启动功能,和大电容冲突。

网友B:
开关电源对输出电容有要求的,不是越大越好,有的接了1000uF电容就会过冲到十几V、不稳定。

网友C:
NS的意思是NO STUFF,就是不贴留个位置。然后根据实际需要贴合适的电容。

网友C:
这种电路电容的选用,一般按照手册推荐或典型电路来选用就可以,不用做大的改变。

楼主:
好的,感谢各位

楼主:
12V部分最高8A电流,低压5v部分最高300ma,问了个老师傅,说是上电瞬间电流过大导致,我把程序设定上电5s后才开启大功率部分,也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D:
电容选的是多大耐压的? 也需要注意以下电感的选值是否合理.如果电感选择小了,纹波会比较大,导致电容功耗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容选的是多大耐压的? 也需要注意以下电感的选值是否合理.如果电感选择小了,纹波会比较大,导致电容功耗过 ...

C2是10v耐压,电感按照规格6.8uh,现在新板电容c2全部改成22uf 1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