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观海微GH8555BL搭配LCD测试架点不亮问题分析步骤分享

楼主(2022-12-16):
#申请原创# #每日话题# #有奖活动# #技术资源#

我们经常会在测试架点屏遇到点不亮问题,下面总结一下GH8555BL搭配LCD在测试架点不亮的问题分析步骤:

1. 硬件自查。

    ①对比建议原理(AN),再次检查原理图设计是否OK

    ②确认硬件是否连接OK。

    ③镜检模组,检查压合有没有偏位或者压合粒子爆破不足。

    ④使用电流表测试上电是否有大电流异常?若出现VDD大电流,需要确FPC元件件是否短路?二极管/三极管是否有错位、焊反?

    ⑤测量供电是否OK(包括:IOVCC/VDD/VSP/VSN/VGH/VGL/RESET)。

⑥确认上电时序是否OK。GH8555BL建议时序如下:

         1)3power mode建议上电时序如下;

2)2 power mode建议上电时序如下

⑦先使用BIST点屏,

         1)bist(自检)可点亮,则mipi D0确认OK,需确认D1~D3以及CLK连接是否正常。需确认测试架设置硬件通道数是否对应软件设置?MIPI Data  P/N是否有接反?MIPI CLK速率设置是否匹配?

         2)bist不能点亮,则需要check mipidata是否有输出?lane 0 P/N是否有接反?

2. 软件排查。

    ①软件代码是否对应GH8555BL+XXX(对应玻璃型号)搭配,并检查是否有漏写,错写。

    ②确认测试架软件架构是否写入OK(可以使用逻辑分析仪辅助抓取代码),并确认分辨率设置是否对应。

    ③确认IC是否与BOM使用一致,可在上电确认供电OK情况下,确认D0与测试架是否可正常通讯,可读取P0  R04H,通讯返回R04H=40  00  03,则可正常通讯。

    ④检查软件bist是否可点亮(P1  R30H=90;bist mode on)。

    ⑤DDT Timing设置是否合理?可适当调整DDT Timing的数值。

    ⑥看POWER MODE是否设置正常;

        2 POWER MODE:P2  R90H=00,

                                               R93H=9F;

        3 POWER MODE:P2  R90H=01,

                                               R93H不用设定;

     ⑦确认测架代码是否有写入完整,防止错发、漏发(可使用逻辑分析仪确认)。

         1)抓取代码,对应建议代码,看实际下发是否有写错或者漏写,

         2)确认下发代码在LP MODE,建议速率为小于10MHz,

         3)确认0x11/0x29下发完整,缺一不可,两者建议相隔时间为120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