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16):
M483KG开发板uart0为什么无法和串口助手进行通信,不管使用什么串口助手都无法连接上,使用的是官方BSP例程里模板程序?有大佬知道的吗?

网友A:
没这个板子,你看看是不是上面有个串口联通的拨码开关,如果有把串口的那两个拨码到对面。

网友A:
这个地方的拨码开关你看看。

网友B:
板子有USER GUIDE 可以照著操作,另可以像楼上所提的把串口开关打开。

网友C:
有个切换开关,不打开无法使用。上面有个薄膜吧

网友D:
这个串口不行 那么换一个串口就可以正常连接了吗

网友E:
用的开发板上是不是有相关的拨码开关进行控制啊

网友F:
我看电路板上好像有很多薄码开关 跟那个 有关系吗

网友G:
用示波器卡在引脚输出的根部进行跟踪看看波形

网友H:
现成的开发板上有很多小机关 需要先读一下说明书避免掉坑里边

网友I:
单独把这个串口的线飞出来测量看看波形

网友J:
串口开关打开了嘛?或者换的串口

像这种开发板先看一下说明书和原理图,确定一下功能一般都是设置问题

这个串口不行换一个呢

网友K:
个人感觉还是程序层面的问题,看看是不是哪里有中断或是其他的导致串口发不出来呀

楼主:
感谢各位回答,可能是程序配置的问题,不过还没有解决

网友L:
楼主问题解决了,给大家在分享一下,感觉很经典,确实想不出哪里会出问题

楼主(2023-02-02):
引用 网友L:
楼主问题解决了,给大家在分享一下,感觉很经典,确实想不出哪里会出问题 ...

问题还没解决,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套用官方代码为什么会不行了,我就纳闷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问题还没解决,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套用官方代码为什么会不行了,我就纳闷了 ...

我想请问一下会不会驱动器的问题,因为右下角总是给我弹出
[NuMicro Mcu(F:)此驱动器存在问题。请立即扫描此驱动器并修复问题],
但是这个弹窗点了修复之后,又反复,老弄不好,会不会是这个原因?用的是官方的例子,不知道为啥会连接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