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关于闭环控制,2个执行,怎么处理

楼主(2022-12-16):
现在在做一个电源多通道输出的项目。电源只有1个,需要分4通道输出,4个通道分时输出,如下图

每个通道的输出功率大小受温度的控制(即负载温度高于设定温度就降功率,小于设定温度就升功率);改变功率的方法有3种:1、升高该通道输出时的电压;2、电压不变,加大该通道输出的占空比;3、1和2同时作用;以下是大概的控制流程,采用双闭环控制。

我的问题是:有两个执行机构,都能达到改变功率的目的,怎么做能更好地处理。因为之前接触的都是一个执行结构,比如只改变电压,就能很好地控制温度。
还有一个问题:4个通道的分时输出周期是一定的(100ms),如果1通道占空比增大,那其他通道的占空比一定会减小。当然产品需求也提到了在1通道全功率输出仍不能达到设定温度的话就优先1通道输出,优先级依次是1>2>3>4;
望有经验的网友支招

网友A:
自己管自己的,,内部速度大于外部的速度就可以

@dirtwillfly :能不能详细一点点,我有点不理解
正解

网友A:
自己管自己的,,内部速度大于外部的速度就可以

网友B:
别只考虑让机器怎么做,你想想让你手动控制,你会怎么做最方便,你就会知道,这样双参数控制系统具体怎么实施了。
首先,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分时切换供电,当分时系统足够快时候,我们就可以认为每个功率都是平滑的,这个是前提,然后肯定有一个标准参考系,比如,我分时的总周期最长是多少?然后就可以根据最长周期来完美的确定控制策略:
这里不是PWM控制,这样会让计算复杂化,当然必须化简,我们只是固定周期,这样的模式,不需要计算另外几个通道占比,任意调整其中一个通道的功耗。
然后当总导通时间大于最大周期时候,则改变策略用电压控制,计算策略也不算复杂,需要增加功耗的,直接加电压,不需要增加功耗的,则直接经过计算,比例的减小导通时间。
当参数归一化处理,比如我们对4个通道都用导通时间为对象进行PI计算,而对全通道周期来进行另一个PI计算,模型不就出来了?

网友C:
把电源电压调到最高固定值。这样就仅需要调占空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管自己的,,内部速度大于外部的速度就可以

每个通道自己管自己闭环计算是可以,但每个通道的输出时间是相互影响的,因为总的输出时间(总周期)是一定的,100ms。还请大侠教地详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只考虑让机器怎么做,你想想让你手动控制,你会怎么做最方便,你就会知道,这样双参数控制系统具体怎么实 ...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我顺着你的思路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电源电压调到最高固定值。这样就仅需要调占空比了

这样会造成一个周期里有没电压输出的时间。假如各个通道不需要那么大的功率时,就要降低输出的时间以达到降功率。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会造成一个周期里有没电压输出的时间。假如各个通道不需要那么大的功率时,就要降低输出的时间以达到 ...

有啥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我顺着你的思路试试看

再回头看你的描述,总周期是100mS,则按照各通道完成后触发另一通道的方法,各通道分别由各自的PI控制来设置导通时间,最后的导通时间,则还需要乘以周期调整进程给出的比例数(第一级时候,通常是1吧),再创建一个进程,目标为每周期4个通道的总时间的累加值,和最大时间进行比较,如果超了,则增加一个基本单位的电压,反之则回退(这里步进可以稍微粗点,以简化控制模型),并按照预设比例,给出各通道的导通比例数,这个数是4个通道PI计算要用到的数据。
实例:
第一段,则比例数是1,然后各节点分别获得导通时间并执行。
第二段,功率不够了,则电压调整到原来的1.5倍,给出*2/3比例,(别用复杂数,简化计算)现在,各通道将在新功率下,根据计算结果计算执行时间,并最后*2/3后,获得时间执行时间。
第三段,实际执行总时间少于60mS,(理论值是66.6mS,设计一个回差值定60mS)电压调整到1倍,比例为1,回到第一段。

楼主(2024-05-10):
别沉,我要把这个贴挖出来,因为问题还没解决,望兄弟们提供思路

网友D:
看起来就很复杂

楼主:
一个周期内有没电压输出的时间,那么温度就会在没输出电压的时间内下降,温度波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个周期内有没电压输出的时间,那么温度就会在没输出电压的时间内下降,温度波动。 ...

那就固定占空比,只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