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EV Board (MM32L0136C7P)测评】红外遥控器

楼主(2022-12-16):
f5bc5592cb231917b53986ee366ecb07
仔细看这块板子的外设中还蕴藏这两个东西,一个红外发射管,一个是红外接收管。我们可以利用这两个管子做遥控器了。
2008b46f50c7d43e00026ef97c4b1556
原理图上的管脚。
43160f7c146ec7d31d6408291973d141
我们利用irm例程中的ask例程。
992eddce5c4cbee5b144adaca24d7015
我们都知道红外发射需要载波的,这里使用了定时器进行发生。
69dc32cb61184470c9a1e540c4e6af46
其发射例子比较简单,就是一发一收的,所以我们用手机可以开摄像头观察。
然后我们在其基础上进行修改,主要就是按照自己电器需要的逻辑进行变换。
uint8_t AUX_ON[13]={0xC3,0x97,0xE0,0x00,0xA0,0x00,0x20,0x00,0x00,0x20,0x00,0x05,0x00};

void irm_start()

{

IRM_WriteBit(BOARD_IRM_PORT, 1u);

delay_ms(9);

IRM_WriteBit(BOARD_IRM_PORT, 0u);

delay_us(4500);

}

void irm_stop()

{

IRM_WriteBit(BOARD_IRM_PORT, 1u);

delay_us(900);

IRM_WriteBit(BOARD_IRM_PORT, 0u);

}

void irm_write_0()

{

IRM_WriteBit(BOARD_IRM_PORT, 1u);

delay_us(560);

IRM_WriteBit(BOARD_IRM_PORT, 0u);

delay_us(560);

}

void irm_write_1()

{

IRM_WriteBit(BOARD_IRM_PORT, 1u);

delay_us(560);

IRM_WriteBit(BOARD_IRM_PORT, 0u);

delay_us(1690);

}

void irm_send(uint8_t *s,int n)

{

uint8_t i,j,temp;

irm_start();

for(i=0;i<n;i++)

{

for(j=0;j<8;j++)

{

temp=(s[i]>>j)&0x01;

if(temp==0)//发射0

{

irm_write_0();

}

if(temp==1)//发射1

{

irm_write_1();

}

}

}

irm_stop();

}

void AUX_SET_HOT()

{

uint8_t i;

uint8_t checksum = 0;

uint8_t checksum_Two = 0;

for (i = 0; i < 12; i++)

{

checksum += AUX_ON[i];

}

AUX_ON[12] = checksum;

irm_send(AUX_ON,13);

}

defaf689cf0c045a7d60954beb46dcda
我设备的协议这样,所以就按照上面进行发送即可,我们可以通过逻辑分析仪看其状态。
91d30c49ba67b040212eeda1d345f58c
整个发送流程都是按照上面来的。
814ee4a6161ed23e03b6a94564c55047
其方波频率也是对的,所以测试也是可以通过的。

网友A:
有空调的编码原理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空调的编码原理的吗?

空调有什么编码原理

网友C:
怎么确定要传递的数据是我们所需要的数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确定要传递的数据是我们所需要的数据呢?

逻辑分析仪,根据协议来说,按照标准的时序就可以了

网友D:
这个是自定义的时长的吗?

网友E:
这个可以做遥控器 了。

网友F:
这个送的过程好复杂呢。

网友G:
这个的红外通信的格式是什么?

网友H:
红外编码的原理在哪里看到的?

网友I:
做物联网控制的首选通信协议了。

网友J:
33Khz的频率怎么产生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