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我这段代码有问题吗?

楼主(2022-12-16):
使用的是gd32f103c8t6
#include "gd32f10x.h"

void delay (uint32_t time)
{
        while (time--);
}

int main (void)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 (RCU_GPIOA);
        while (1)
        {
                gpio_init (GPIOA,GPIO_MODE_OUT_PP,GPIO_OSPEED_10MHZ,GPIO_PIN_0);
                gpio_bit_write(GPIOA,GPIO_PIN_0,SET);
                delay (5000);
        }
}

网友A:
没看出明显的问题。
不过一般不在while中进行gpio初始化的,在while前初始化一次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