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新定义MCU开发板测评 EasyCodeCube玩转Nokia 5110 LCD

楼主(2022-12-16):
这次我使用魔盒来开发LCD应用,LCD我使用的是Nokia 5110 LCD,这款屏的接口是SPI
f097c9da9526b2a465515f93c1e682e5
9b2eb193026cc8fcf402100a1df1d9b5
RD8T36P没有独立的SPI,但他有6个独具特色的UCSI,可以配置为SPI TWI(IIC) UART,可以说是接口非常多,非常丰富。
776508604fdcf6bc3aa3a3932a7134ae
LCD驱动我使用了USCI4 ,使用魔盒配置如下
ef079b6cc0bae06d5cf13a593b247d63
b04f27add8d8008561554cbcff435f23
相关管脚定义如下
7cf67c96b84c2d6294e97aa4e8518904
但配置完USCI4产生代码后发现,原来配置触摸参数发生了变化,下图是配置完后产生的参数(不对的)
279887f64f54cad5600e8c63112f6075
这是之前正确的触摸参数。在魔盒产生代码时一定要注意一下触摸参数是否被改变了。
24e7403a6d495b0c076ab98be6abe2b6
初始化LCD
4432d628cac2ccc9b0fd8fc641d312bb
内容显示
2cb886a3193feb7d114ea8e92845ce4a
源码文件只需要对接SPI发送处理和延时函数即可
b5ae220c7d165e6545d010562e59867f
be37f23feebe566cb90f28f56f6a9124
显示效果
4cbf767fa9fdeed9c8a0659823eb92dd
驱动文件: nokia 5110

网友A:
看到Nokia 5110就点进来了,可太怀念了啊,暴露年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Nokia 5110就点进来了,可太怀念了啊,暴露年龄啦

Konka遥控器知道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Konka遥控器知道不?

印象中有时候按着没反应在手上摔两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有时候按着没反应在手上摔两下就好了

据说还是能挡子弹

网友B:
UCSO其实就是端口复用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UCSO其实就是端口复用嘛

简单的说是的,但能复用这么多的接口,也不容易

网友C:
Nokia 5110 LCD好多年没有用过了

网友D:
为什么不使用oled驱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使用oled驱动呢?

手上没oled屏,都差不多

网友E:
这个怎么添加字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怎么添加字库呢?

可以看一下源码,有面有部分字库,照葫芦画瓢搞一个就行。

网友F(2023-02-04):
EasyCodeCube感觉比st的产品有点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EasyCodeCube感觉比st的产品有点差了。

还需要慢慢打磨

网友G:
什么时候可以实现EasyCodeCube和keil联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什么时候可以实现EasyCodeCube和keil联动?

现在就可以,就是操作上有点繁琐,注意事项比较多

网友H:
EasyCodeCube的屏幕驱动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EasyCodeCube的屏幕驱动效果怎么样?

效果和EasyCodeCube没啥关系,只是用EasyCodeCube开发而已

网友I:
EasyCodeCube可以直接驱动lcd的代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EasyCodeCube可以直接驱动lcd的代码吗?

不能,只是个IDE而已,可以配置初始化操作

网友B:
诺基亚的这个屏当年很经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诺基亚的这个屏当年很经典啊

必须的

网友J(2023-03-11):
测试过EasyCodeCube里面的例程,还可以的。

网友K:
EasyCodeCube做程序方便多了

网友L:
EasyCodeCube可以配置代码吗?

网友:
可以生成配置代码作为参考的。

网友M:
有没有硬件iic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有没有硬件iic的代码?

没用过IIC的屏,没有

网友N:
打开赛元的EasyCodeCube, 例程很丰富。 新定义的MCU和赛元本质是一样的, 例程共用,使用方法一样,但注意型号的管脚差异。

网友O(2024-12-02):
EasyCodeCube开发板测评:以新定义的MCU能力玩转Nokia 5110 LCD,显示流畅,性能出众,开发者友好型平台。

网友P:
居然还有用5110这款屏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