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型电源,推挽升压式电源 疑问

楼主(2022-12-16):
1.BUCK型电源在不做闭环的情况下,输入与输出是否完全符合公式D=Vo/Vin假如此时带载,负载逐步加重即电流变大的情况下 占空比是否会增大才能维持输出电压?
带载能力与什么有关?
2.推挽式升压电路,负载电流增大 是否也符合公式Vo=2Ns*D/Np 即使负载很重 这个公式还成立?
谢谢!

网友A:
好好看书

对于一个buck电路,这个公式成立D=Vo/Vin是有大前提的:那就是额定负载

其实对于PWM控制,没有电流时占空比要很小或者系统工作在打嗝状态

你实际测试也是这样,PWM占空比随着负载的增加而增加或者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