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求一套微波磁控管的开关电源方案

楼主(2022-12-17):
200-1000W 可调  懂技术的朋友 可以联系我 QQ:343625397 微信同号;

                       tyw  注

网友A(点评):
参考一下

楼主:

0-1000W 可调  懂技术的朋友 可以联系我 QQ:343625397 微信同号;

网友B:
我做过这种电源,用了3年时间,当时做的功率是10KW的,非常难

磁控管需要触发,触发电压大概7500V左右,磁控管间会有差异,触发后,才会进入π模振荡状态,才会让磁控管进入振荡工作状态。

由于需要触发电压,需要空载时能输出1万伏以上的直流电压,而在磁控管被触发后,输出电压会被箍位到4.5KV左右,类似于稳压二极管。

这时,输出电压被恒定,但电流却是可以调节的,就是说可以调功。

用了3年,吃尽苦头

网友C:
这是在做四轴飞行器捕捉设备吗?

网友D:
能做这个的不多啊

网友E:

这是在做四轴飞行器捕捉设备吗

网友F:
坛主的速度够快啊。

网友G(2023-01-20):

这个电源其实有很多限制和保护,但需求只说了功率可调。这是典型的需求和研发者之间的“GAP”!

网友H:
做这个的除了微波炉就是雷达了,其他的我想不出有什么用途要最大1kw的发射功率,航天和天文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