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5110 LCD 显示交流电压波形

楼主(2022-12-17):
      疫情居家隔离的后几天,没事找来闲置的15W404AS芯片、5110液晶屏,在网上找了一些驱动,做了一个显波器,可以看50HZ电压波形。程序网上找的,比较乱没整理也没优化。电压采样用了单片机上的一路AD,接了个电位器作调压,5V稳压管作限位。比较难的就是要了解5110的显示原理,简单的说就是84列*48行,4032个点位,相当天84列*6行个字节,一次输入只能是一个字节。

网友A:
感谢分享。建议楼主画个接线图,有接线图即使过几年重新看到也能很快知道怎么接的。

楼主:
程序里可以找到引脚连接的,为了方便给个简图。(之前的图画错了,现在更改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