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KEIL5 仿真GD32F303RC时,想打开system viewer 查看寄存器时,keil直接闪退,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12-17):
各位大神好!
请教一下:如下图,KEIL5 仿真GD32F303RC时,想打开system viewer 查看寄存器时,keil直接闪退,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呢?谢谢!

网友A:
怎么解决?换一个包重新安装keil

楼主:
解决了,重装一次KEIL就解决了。

网友B:
是不是使用jlink了?

网友C:
这个看不出是什么原因

网友D:
GD32仿真有问题了吧。

网友E:
keil的license可能没有安装成功呢。

网友F:
这个keil闪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