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7] 【AT-START-F407测评】+第一篇_时钟配置代码生成器使用

楼主(2022-12-17):
#申请原创#
0d9c9871aa6dac54b4b7285d705eba16
第一篇评测还是献给时钟配置代码生成器工具.

上次做AT32F425开发板评测时已经发过该工具的评测了.这次又下载了该工具的最新版本3.04发现上次反馈的一些问题得到了纠正.但是还有一些问题希望官方工程师留意一下子.

这个工具是用来生成时钟配置代码的,自动生成代码很好用.虽然跟CubeMX相比功能还差得远,总归是一种方便用户的工具.凡是能提升程序员效率的工具都是好工具,功能可以慢慢扩展迭代.

该工具可以在官方网站上下载,不用安装,解压就可以用,而且自带检测新版本的功能.

首先新建一个工程,选定型号后有一个默认配置.
db7320ad4fd995e5ebb65caacdf6cf7f
这个默认配置和AT START F407板子上的配置对应的,可以直接使用.

生成代码,选择生成目录,本人一般会单独为生成代码建立一个目录,以表示该目录中的代码是自动生成的,不要手动修改.
d725647d8c46a6dc88fc9cfb755fa829
这里是希望工程师做修改的第一个意见:
每次点生成代码,都会重新选择目的路径,似乎没有讠己忄乙功能,能否讠己住上次选择的路径?
之后在自己工程中添加生成的代码,添加生成的头文件的目录. 就可以在应用代码中使用生成的配置代码函数了.
  1. #include "at32f403a_407_clock.h"

  2. system_clock_config();

这里是希望工程师修改的第二个意见:雅特力的代码框架中使用这个变量来保存当前系统时钟:
  1. unsigned int system_core_clock = HICK_VALUE; /*!< system clock frequency (core clock) */
但是包括ARM公司大多数公司的代码框架中使用这个变量名:
  1. uint32_t SystemCoreClock = 16000000;
为了最大可能的兼容性,能否也用这个变量名?

第三个意见来自于编辑界面, 比如想修改系统时钟为120MHz,直接在编辑框中修改即可.但是需要用户按下回车键变化才会生效, 有些不那么直观.

能否改为一旦该编辑框失去编辑焦点即更新修改?
f8e6e8d33ed5c2268c6744e3ad6445cf
除此之外,这个工具比较好用. 还录制了个小视频,供参考.

网友A:
时钟配置代码简单吗?

网友B:
这个巩固非常好用。

网友C:
每次点生成代码,都会重新选择目的路径,似乎没有讠己忄乙功能,能否讠己住上次选择的路径?
-->目前的时钟配置工具具备路径**功能,能记住上次选择的路径。

网友D:
怎么动态修改时钟数据的大小呢?

网友E:
能不能配合AT32 IDE 使用呢、

网友F:
这个只能是配置时钟的代码吗?

网友G:
我都是固定的选择一个时钟配置就行。

网友H:
以后开发AT的软件就简单多了。

网友:
以后的开发方式都是图形化开发的。

网友I:
这个可以配置其他的功能外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钟配置代码简单吗?

自动生成的,我其实还没有仔细研究生成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次点生成代码,都会重新选择目的路径,似乎没有讠己忄乙功能,能否讠己住上次选择的路径?
-->目前的时钟配置 ...

好的, 最近新版本每次都有新功能. 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配合AT32 IDE 使用呢、

生成的代码拷贝到代码中, 跟IDE没有完全连接起来, 但是代码是标准的C代码, 支持多种编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只能是配置时钟的代码吗?

对的, 目前就这功能. 希望官方早点支持其他外设.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可以配置其他的功能外设吗?

目前不行, 期待官方能出新版本支持其他外设.

网友J(2023-02-04):
可以直接生产基于mdk的工程文件吗?

网友K:
时钟代码生产的速度非常快呢

网友L:
时钟信号的配置不是使用的是默认的吗?

网友M:
这个有完整的工具教程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以直接生产基于mdk的工程文件吗?

不能,只能生成代码文件,跨工具的,Keil IAR gcc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时钟代码生产的速度非常快呢

还可以,主要是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L:
时钟信号的配置不是使用的是默认的吗?

看个人要求,如果默认的满足你的要求,就不要配置了.如果需要修改频率就需要重新配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有完整的工具教程的吗?

没有,官方没有教程,只有文档,算是比较简单的工具吧,看文档基本也知道怎么用了.

网友N:
以后的开发方式都是图形化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N:
以后的开发方式都是图形化开发

確實這樣,只是工具比較耗時間耗精力開發,目前有比較完善的圖形化工具的廠商太少。

雅特力算是在這個方向努力,還有很長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