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N32G031的GCC开发环境缺少Jflash文件怎么解决

楼主(2022-12-17):
如题,按照《AN_N32MCU开发环境_Vscode+GCC+GDB应用笔记V1.0》这个文档的介绍,在安装完VS和GCC、Jlink后,发现网上能找到的是N32G032和N32G030的Jflash文件以及往Devices中拷贝的N32G030x_64.FLM文件,但是在国民技术的官网和网上始终找不到N32G031的相关Jflash文件和 .FLM文件,哪位攻城狮或者先行人给上传一份共享吧,感谢!再次感谢,一直感谢!

PS: 根据芯片的类型是否可以用032或者030的相关文件代用?有用过的请帮忙,因为刚开始接触,不是很熟悉。

网友A:
在国民对外发布的ftp资料中有说明怎么将Nations chip加载到 JLink tool 中,路径如下:
ftp://58.250.18.138/Nations Products File/2-Microcontrollers/General File/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如果,你打不开上面的链接,还可以在百度里面搜关键字 “国民技术  jlink”,搜索出来的第一个结果就是,
N32MCU开源项目--1、为JLink添加国民技术MCU芯片支持(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19376308)

按照文章的说明一步步走下去,也会找到你想要的结果,不知道以上能否解决你的困扰。

楼主:
感谢“niceguy”的回复和资料,非常准确的解答了我的疑问。但是在安装Jlink的过程中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在目前今天2022年12月22日,Jlink更新到V7.84版本,在安装完之后,在Jlink的安装文件夹下,是没有 JLinkDevices 这个文件的,同时安装目录下也没有Devices这个文件夹。有Samples这个文件件。所以无法使用最新版本的Jlink解决该问题。使用低版本的是有这个文件夹的。希望    国民技术    技术支持后续能针对该问题给出新的解决文档。谢谢!

楼主:
目前用上面B站链接中的Jlink V7.66版本,Devices文件夹和JLinkDevices都是有的。希望对之后安装的同学们能有用。

楼主:
目前按B站网址装的Jlink V7.66版本,JLinkDevices文件和Devices文件夹还是有的,希望对后面安装的同学们有帮助。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niceguy”的回复和资料,非常准确的解答了我的疑问。但是在安装Jlink的过程中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在目 ...

我试了把其他版本的JLINKDevices文件移到新版的JLINK中也可以使用

网友C:
这个直接使用keil吧。

网友D:
是不是没有按照插件?

网友E:
没有搭建过gcc开发环境的。

网友F:
jflash官网没有吗?

网友G(2023-02-05):
这个缺少jflash,选择一个通用的芯片试试。

网友H:
是要下载代码吗?

网友I:
直接使用keil开发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