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问共模电感的电感量怎么选择

楼主(2022-12-17):
做了一块PCB,后端需要有大量的模拟信号量,在总电源的输入端加了共模电感,但是检测到输入波形不正常,会叠加到模拟量上,会有很多尖峰。供电用是电池,只有插上适配器才有这个波形出现,可能是电源适配器的问题,共模电感用的20mH。
请问共模电感的电感值该怎么选择,没有输入就是直流电,加了一个100uF的点解电容。
接上适配器后,在共模电感的后端就可以测到这种尖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