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ATSAMD51EVK测评报告】+基于RTC的电子时钟

楼主(2022-12-17):
AMD, RTC, ev, sam, tc
在厂家的例程中,提供了RTC的使用示例,但它还是有改进的地方,输出的速度太快且大部分数据无实际意义。
经改进,才能输出如下的效果,见图1所示。
1 秒间隔时间显示
为了实现电子时钟的功能,在例程的基础上通过添加OLED屏,并进行适当的调整即可。
由于OLED屏的驱动要用到us级的延时,因此在definitions.h文件中要添加#include"peripheral/systick/plib_systick.h"
在文件initialization.c中要添加语句SYSTICK_TimerInitialize(),修改后的内容如下:
void SYS_Initialize ( void* data )
{
    NVMCTRL_Initialize( );
    STDIO_BufferModeSet();
    PORT_Initialize();
    CLOCK_Initialize();
    SERCOM2_USART_Initialize();
    RTC_Initialize();
    NVIC_Initialize();
    SYSTICK_TimerInitialize();
}

此外,还要添加文件plib_systick.cplib_systick.h
为了获得us级延时,需添加在us级的延时文件中相应的延时函数,其内容如下:
void SYSTICK_Delayus ( uint32_t delay)
{
        uint32_t tickStart, delayTicks;
        if(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TICKINT_Msk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 (SysTick_CTRL_TICKINT_Msk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
                tickStart=systick.tickCounter;
                delayTicks=delay/SYSTICK_INTERRUPT_PERIOD_IN_US;
            while((systick.tickCounter-tickStart)<delayTicks)
                {
                }
        }
}

此外,在文件plib_systick.h中也要添加void SYSTICK_Delayus ( uint32_t delay)
实现图2所示效果的主程序为:
int main ( void )
{
    int p;
    SYS_Initialize ( NULL );
    struct tm sys_time;
    struct tm alarm_time;
    alarm_triggered = false;
    alarm_time.tm_hour = 12;
    alarm_time.tm_sec = 20;
    alarm_time.tm_min = 00;
    alarm_time.tm_mon = 11;
    alarm_time.tm_year = 122;
    alarm_time.tm_mday = 16;
    alarm_time.tm_wday = 5;
    PORT_REGS->GROUP[2].PORT_DIRSET = 1<<18;
    PORT_REGS->GROUP[2].PORT_DIRSET = 1<<20;
    PORT_REGS->GROUP[2].PORT_DIRSET = 1<<21;
    OLED_Init();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20,0,"ATSAMD51 EVK",16);
    OLED_ShowString(20,2,"RTC test",16);
    OLED_ShowString(20,5,"jinglixixi",16);
    SYSTICK_DelayMs(800);
    RTC_RTCCCallbackRegister(RTC_Callback, (uintptr_t) NULL);
    RTC_RTCCTimeSet(&sys_time);
    RTC_RTCCAlarm0Set(&alarm_time, RTC_ALARM_MASK_HHMMSS);
    RTC_RTCCTimeGet(&sys_time);
    p=sys_time.tm_sec;
    OLED_ShowString(20,5,"  :  :    ",16);
    while ( true )
    {
        RTC_RTCCTimeGet(&sys_time);
        if(p!=sys_time.tm_sec)
        {
            OLED_ShowNum(20,5,sys_time.tm_hour,2,16);
            OLED_ShowNum(44,5,sys_time.tm_min,2,16);
            OLED_ShowNum(68,5,sys_time.tm_sec,2,16);
            p=sys_time.tm_sec;
            if(p%2==0) PORT_REGS->GROUP[2].PORT_OUT |= 1<<18;
            else PORT_REGS->GROUP[2].PORT_OUT &= ~(1<<18);
        }
        if(alarm_triggered == true)
        {
            printf("\n\rAlarm Triggered !!!!!!!!\n\r");
            alarm_triggered = false;
        }
    }
    return ( EXIT_FAILURE );
}

2计时效果

视频演示:

网友:
屏幕的演示效果不错。

网友A:
ATSAMD51EVK板载资源针对很丰富。

网友B:
自带RTC的精度怎么样

网友C:
怎么才能保障数据及时更新的情况下,又不会影响屏幕的操作?

网友D:
这个比DS1302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比DS1302强吗?

需要有精确仪器比较,应该差别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才能保障数据及时更新的情况下,又不会影响屏幕的操作?

使用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带RTC的精度怎么样

日常使用没问题

网友E:
这个可以设置秒中断吗?

网友F:
ATSAMD51EVK的性能怎么样

网友G:
可以实现ms的应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实现ms的应用吗?

没问题

网友H:
systick也有了吗?

网友I:
这个最大的中断时间是多少?

网友J:
这个芯片自带的RTC?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芯片自带的RTC?

网友K:
使用中断了吗?

网友L:
怎么利用RTC实现多个闹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怎么利用RTC实现多个闹钟呢?

?多个闹钟,是多个提醒的闹钟时间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