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新定义MCU开发板测评 + 2. Bootloader功能测试与错误请教

楼主(2022-12-17):
在开发中为了能够实现产品固件升级,使用串口等进行功能升级是很常见的,在工作中也是很关注这个。新定义的RD8T36P48也具有LDROM区,可进行LDROM编程并使用LDROM升级APROM。因此特意测试了下新定义的LDROM的BOOTLOADER功能。
BOOTLOADER工程整个还算是很精简的,实际的IAP功能程序已经封装成LIB进行提供,用户只需调用给出的函数进行擦除和烧录即可。
2cfdd0be6a08d97375eb92eae6b61e24
BootInit函数很简单,初始化看门狗,然后初始化串口和其它的功能模块,并且发送已进入bootloader命令回复。
e532b0bd7999b5f02b383c0820a49091
WorkCMD则是对接收到的指令进行解析并进行烧录数据和回复。
6989f7ef07a8dd524e70f77cc7e552f0
对bootloader进行编译后,使用RD LINK PRO进行烧录,烧录完成显示如下
2e5013e7c0451200d5673de0b2c37148
RD LINK PRO配置如下(不知道配置是哪里没配置好,不能正常进行bootloader升级)
d1cca9baee04fc489dcbc200b5a736b8
如有大侠知道怎么配置或需要怎么修改的,请不吝指出错误
decec74de6f7fcc52c54948b37786b8f
使用工具ISPTOOL进行bootloadr升级,以上界面ISP功能是给官方默认bootloader进行升级的,如果使用上面自已编译的工程,那么需要在Bootloader界面进行操作,因为官方默认bootloader 与上面工程bootloader的串口指令是不一样的
7aa186d46910c16cc43a97bd63261fd7
软件界面有些不够完善的就是不能根据显示分辨率进行适配,因为在笔记本上低分辨率显示并不完整,这个后续我觉得可以完善一下。
点击更新程序按钮,然后按下板上电路复位键,但是却显示 应答信号错误,根据串口抓包显示则是板子根据就没有回复/发送任何数据
e961c2276a6e2a876c9e3ee01059479d
是板子并没有进入LDROM工作么?不知道是哪里配置错误了,请各位大侠指出错误!

网友A:
您好,当前bootload例程的串口是USCI0,如果使用板载的串口工具需要配置为USCI1
可以添加QQ:2881915443,给您提供相关技术支持

网友B:
新定义是直接从flash上区分了IAP和APP存储区域吗?

网友C(2023-02-02):
可以oat升级固件了。

网友D:
Bootloader怎么恢复到之前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新定义是直接从flash上区分了IAP和APP存储区域吗?

您好,用户可以通过上位机 Customer Option 在编程时选择 APROM 的 IAP 区域范围(APROM最后0K、1K、2K 或所有 APROM 范围可选),也可以通过IAPS 控制位在程序中设定APROM中的IAP区域

楼主:
引用 网友D:
Bootloader怎么恢复到之前的呢?

bootloader的恢复可以找厂家FAE,厂家有编译好的ISP bootloader
用下载器进行下载后即可恢复

网友E:
使用的是ymodem协议吗?

网友E:
这个是自己修改BootLoader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自己修改BootLoader吗?

是DEMO里的BOOTLOADER程序,没有修改
当然用来做产品还得根据要求修改一下

网友F:
最大的传输速度可以到多少?

网友G:
烧录Bootloader需要仿真和下载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烧录Bootloader需要仿真和下载器的吗?

bootloader烧录是需要下载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