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新定义MCU开发板测评】新定义MCU初体验

楼主(2022-12-18):
最开始我体验51开发应该是自己觉得很简单的事,从大学里开始做的就是51单片机的开发。
也用51单片机参加过比赛,所以可以说很熟悉了,后来工作就换32位单片机了,本次体验确实自己遇到了不少状况。
首先总结下我自己的下载情况。目前其是有传统51单片机的方式的,就是ISP下载,就是使用串口工具即可。
不过首先这个软件放的目录就比较奇怪。
f1e4b844e3dfc10d0c17ebb45733ef26
放在的是一个例程里面,但是更奇怪的是,这个如果我们自己按照这个修改是不能用的,如果要恢复就需要使用官方的工程,因为我们自己修改的,在RD-Link下载时有数据被更改,所以需要使用他们发的工程,用RD programming tool下载进去,才能用ISP。
256e57edfbc1f9df51a70b6b3a5cfe98
c32a27d47072a01dbd8153c3d9d3d0b7
就是这样的工程。
ff5c24834fc130cc7293cf34d9f3d8dd
之后就可以使用了,烧录时手动复位下即可。
还有就是自己在下载时,最开始怎么下载不了,后来发现,串口和RD-link是一个口,所以你要是接口串口,又接RD-LINK仿真口是不行的。
ba66529ec46cffeab9c41517f3940e35
所以建议直接就是焊接上那个4P座子,就是两块板子连接处的,这样就能使用了。用RD-LINK就不要插上那个USB-C口。
还有后续在keil中下载有时会出现校验错误的问题。
a862b51d50464740b89100c81d1ce047
fd62f3f9ef76fc2351151025e9347f4d
我是直接全擦除的。这样没发现这样的报错。

网友A:
现在的51单片机的性能也是非常给力。

网友B:
新定义的芯片功能比stc强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定义的芯片功能比stc强多了。

是的,不过开始体验还是不是很顺畅的,有些的给的例子好点的,体验就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