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推荐一款国产电平转换芯片3.3V转15V

楼主(2022-12-18):
能推荐一款国产的电平转换芯片吗,3.3V转15V,找了很多国产的都是低压的,项目一定要用国产的,转换路数太多,用分立器件太占地方了。

一个小信号mos管搞定

网友A:
光耦

我也常用

网友B:
如果信号是单向的,那么可以使用有刷电机驱动芯片来做简单的电平转换。也可以使用光耦,不过光耦输出是OC形式的,速度大概在几十k左右。
还可以使用1个MOS管做转换,象很多IIC接口电路那样。
或者使用运放也行。
又或者使用ULN2003这种芯片。
看你的需求。

网友C:
用MOSFET 驱动行不行

网友D:
如果不是双向  ULN2803也可以做电平转换

网友E:
************** 人家都说了 路数太多  分立元件 太占地方了. 还乱推荐. ************.  光耦 占的位置不是更大嘛..

网友F:
电平装换不仅仅只有电平要求。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楼上几位的眼睛都瞎吗?  人家都说了 路数太多  分立元件 太占地方了. 还乱推荐. 推荐光耦的更是一个傻(X).  ...

工业控制都是光耦,按正常处理说的。光耦有SOP16的四光耦。帖主主要是嫌弃分离的太麻烦,不是要求地方大小。你深入想想。

网友G:
一个技术讨论贴,为何会有人出言不当?我就是用的SOP16光耦作128路驱动隔离。型号PS2801-4,即可转换电平还有隔离作用,也用过ULN2803,这两个方案的主要差别是光耦有隔离,ULN2803驱动电流大,可根据实际需要选取。当然可能还会有更合适的方法,没用过。

网友H:
楼上骂**的,我要给你点个赞。回答问题的自话自说,不好好看要求,说一堆没营养的废话。在坐的谁不知道三极管或光耦之类的方法?人家都说了分立器件太占地方了,就是听不进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E:
************** 人家都说了 路数太多  分立元件 太占地方了. 还乱推荐. ************.  光耦 占的位置不是 ...

这位同志,你素质挺感人的。。。技术讨论贴,麻烦你尽量说出有用的话。原话在8楼能看到
另外请问你,什么是分立器件?光耦属于分立器件,这是你定义的吗?
光耦占位置?请问什么叫占位置?你知道光耦是有多路的吗?知道光耦有小封装的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工业控制都是光耦,按正常处理说的。光耦有SOP16的四光耦。帖主主要是嫌弃分离的太麻烦,不是要求地方大 ...

瞪大你的该治疗的眼睛仔细看看 楼主的发言   是嫌麻烦  还是嫌占地方 之后  在来叽叽歪歪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一个技术讨论贴,为何会有人出言不当?我就是用的SOP16光耦作128路驱动隔离。型号PS2801-4,即可转换电平还 ...

是个猪都知道 光耦可以转换电平,人家楼主是嫌弃分立元件占空间,光耦比分立元件还占位置你们会不知道吗? 一个偌大的光耦 才能转换几路??   还要匹配几个电阻? 岂不更占地方?  你们看都不看 就胡乱推荐  显得你们水平高吗?    你觉得你们不该骂吗?

网友A:
如果你证明达林顿阵列是集成ic,为啥不能证明光耦阵列是集成ic?一个7/8个三极管,一个4光耦。一个电阻,一个两个电阻。为啥分类不一样?骂人会骂到贴主的,他要想到就不会发贴,没想到就是你说的猪不如。

网友A:
会骂人的都是底层的打工人,水平肯定差差。一般技术和素质还是成一个比例的。

网友I:
有小封装的MOS管,SOT523 SOT723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会骂人的都是底层的打工人,水平肯定差差。一般技术和素质还是成一个比例的。 ...

瞪大你该治疗的眼睛看看   楼主已经声明 是嫌弃占地方了,你还强调说楼主怕麻烦, 你连楼主的需求都看不明白,还叽叽歪歪干什么.

网友A:
你骂人就是你不对,前面你抓着光耦分离器件不放,现在又抓着尺寸不放。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骂人就是你不对,前面你抓着光耦分离器件不放,现在又抓着尺寸不放。

瞪大你该治疗的眼睛看看   楼主已经声明 是嫌弃占地方了,你还强调说楼主怕麻烦, 你连楼主的需求都看不明白,还叽叽歪歪干什么.

网友A:
楼主申明的是分离元件占地方,是不要分离为主。而且工业控制都是光耦,这基本是常识。你非要看后面占地方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本来技术问题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看问题角度不一样结论也不一样。第一次骂人我只是解释了我的想法,是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坚持骂下去。你也是老革命,有损你形象。

网友J:
也是个好心人,只是知识不行而已,好心帮忙结果越帮越忙,放过吧,大神。我相信论坛里潜伏有大神,大神见多识广,只是大神不发话。爱发话的多数是三脚猫功夫,能力有限

楼主:
没想到大家吵起来了,这个大可不必呀,我就是纳闷了,这么个小片子,为啥就没有国产生成呢,TI和安森美都有。

网友:
CD4504?

另一个换个数据源,串入时做电平转换,用15V的CD4015,是不是也可以?

楼主(点评):
CD4504没找到国产哪家生产的呀,您有推荐的吗?

网友K:
楼主加我,我是做电平转换的原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