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创新应用比赛] 基于CH32V103开发的自研的微操作系统

楼主(2022-12-19):
1.前言在许多应用中,因为MCU源比较少,上个操作系统时,会显得捉襟见肘;如果不使用操作系统,做起一又会使程序结构性不好,不便于软件模块化及程序移植;尤其是在之前用了操作系统的模块及程序;鉴于以上应用场景,本人做了一个微小的操作系统,以便于在使用小系统与大系统之间的模块化程序的统一及移植。
2.系统简介
  a.支持ARM RISC-V内核。
  b.支持任务优先级和任务抢占。
  c.任务使用静态栈,避免了程序的复杂性,及堆栈数据分配管理。
  d.支持一个邮箱应用,可以自由灵活的扩展成如信号量的使用等。
3.非操作系统组件
  a.I2c驱动OLED.
  b.汉字、ASCII字库的实现.
  c.在OLED上实现的Oled_Printf;用户可根据实现需要自由扩展。
  d.一个实用的队列的实现程序。
  e.配合操作系统的无限多的软件定时器。
4.运行效果图

感谢,学习了

网友A:
.前言在许多应用中,因为MCU源比较少,上个操作系统时,会显得捉襟见肘;如果不使用操作系统,做起一又会使程序结构性不好,不便于软件模块化及程序移植;

MCU资源少,那么基本上这个项目不复杂,所以压根没必要用操作系统,使用操作系统不得不说有装逼的成分在

各有所需,也可以学习研究一下操作系统实现的原理.也没有说必须要用

网友B:
可以自己移植相关的插件吗?

可以,目前只是个内核。

网友C:
这个高端了。

网友D:
楼主对操作系统的研究非常透彻了。

网友E:
这个操作系统会占用多大的资源呢?

网友F:
适用于所有的单片机吗?

这个版本适用RISC-V,另有cortex-m0,m4版本,如果有需要,可以向我索取,或找我发的其它帖子里有ARM版本的。

网友G:
是否可以移植到8位单片机上?

目前移植上CORTEX-M0,M3,M4内核上了,这个版本是risc-v内核上的,因为很久没有用8位机了,就没有做8位机移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操作系统会占用多大的资源呢?

应该1K左右吧,你下载一下看看吧,我没注意编译后大小。

网友H:
可以开源,以后让更多的人加入这个系统的开发。

附件里就是源码^_^

网友I(2023-02-04):
这个操作系统是什么?

网友J:
这个是什么操作系统?

网友K:
基于哪个rtos做的?

网友L:
是否支持组件的使用呢?

网友M:
Oled_Printf怎么实现的?

看一下源码,就理解了。

网友N:
现在国产都有哪些自主研发的操作系统?

网友O:
这个\t对齐怎么才能实现?

网友P:
这个都支持哪些芯片

目前移植上CORTEX-M0,M3,M4内核上了,这个版本是risc-v内核上的ch32v103,chv207(稍有不同)

网友Q:
CH32V103的ram和rom都不是很大的。

是的,就是基于这个考虑及与其它程度架构的兼容,才想写这个的,另外我近几天把移植到20x系列上了,因为我觉得103内核设计的有些bug.建议应用上尽量用20x系列,且价格更好

网友R:
怎么构建生态?感觉太难了?

网友S:
是楼主从头开始编写的吗?

是的,借鉴了FREERTOS

网友T:
操作系统是纯自己研发的吗?

是的,借鉴了FREERTOS

网友U:
harmonyos是什么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U:
harmonyos是什么系统

鸿蒙

楼主:
引用 网友R:
怎么构建生态?感觉太难了?

就是小爱好,有助于更好的理解操作系统的原理。

网友V:
这个可以扩展其他的功能吗?

网友W:
感谢分享,先下载下来,等有空的时候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