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感绕线机的三个参数设置方法

楼主(2022-12-19):
    电感绕线机是一种高度智能的机械设备,操作起来并不难。但是当操作电感绕线机时,必须知道三个参数的设置方法。这三个参数是起始位置,漆包线规格和绕组宽度。

    1.设置电感绕线机的起始位置
    电感绕线机的起始位置是骨架上绕线的起始点,该位置的关系线圈头与线圈之间的类型非常大。通常,您可以使用设备控制系统中的内置测量功能来测量绕组位置的特定值。当然,它也可以手动测量。该固定点用作参考点,以使用标尺进行实际测量和设置。在这一点上,请注意线圈的缠绕方向。

    2.电感绕线机的漆包线规格的设定
    漆包线的线径种类很多。漆包线规格的设定会影响电感绕线机的接线效果,漆包线的材质也会影响线径校正值。铜线是相对不易细化的材料。该材料的校正值通常增加约0.02;如果它是由铝线制成的,因为它很容易被拉起,则校正值可以在0.02和0.2之间。

    3.设置电感绕线机的绕线宽度
    绕线宽度是指从绕线开始位置到绕线结束位置的距离,通常该值直接反映要缠绕的骨架的长度。设置时,请考虑以下因素的影响:绕组宽度上使用的骨架的轻微变形。可以使用综合测量来取最小值作为绕组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