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foc的pwm驱动频率如何提升至20k以上?

楼主(2022-12-19):
在当前开发demo下,有没有什么修改方法能使PWM驱动频率提升至20k。试过修改foc执行效率的方法,但电机最好的情况是开环能转,但观测器角度异常。

网友A(2023-05-16):
可以增加PWM输出的占空比

网友B:
注意电机过载、过热的情况

网友C:
修改一下PWM输出的频率

网友D:
提升一下从低电平到高电平所需的时间

网友E:
调整一下驱动参数

网友F:
你的系统不太稳定啊

网友G:
重新设计一下电路板呢

网友H:
使用更高的计算方**好一些

网友I:
你试试优化优化传输路径

网友J:
增加PWM输出的脉冲宽度

网友K:
换一个高效的PWM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