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ell中的浮点数比较

楼主(2022-12-19):
由于程序需要,我要判断一个浮点数是否大于另一个浮点数。
大概情况描述如下:
变量 mya的值为一个两位小数,这个值是这么取的:
Shell代码
[nigelzeng[url=home.php?mod=space&uid=588024]@ubuntu[/url] ~]$ df -h
Filesystem            Size  Used Avail Use% Mounted on
/dev/sda1            5.7G  3.0G  2.5G  55% /

[nigelzeng@ubuntu ~]$df -h | grep xvda2 | awk '{print $2}' | sed 's/G//'
5.7

楼主:
mya=` df -h | grep xvda2 | awk '{print $2}' | sed 's/G//' `

然后我希望让它跟4进行判断,
一开始是想利用整数来进行判断,但是不行:
  1. [nigelzeng@ubuntu ~]$if [ $mya -le 4 ]; then echo "ok";else echo "fail"; fi
  2. -bash: [: 5.7: integer expression expected

楼主:
shell 会报错,提示integer expression expected,

只能判断整数,而不是5.7这个浮点数。

楼主:
但是shell里面是没有变量类型的,所以需要想个别的办法。

参考了CU里的大牛们的建议,这样写这个比较就可以了:
  1. [nigelzeng@ubuntu ~]$if [ $(echo "$mya <= 4"|bc) = 1 ]; then echo "ok";else echo "fail";fi

楼主:
这里借助了bc这个命令(bc是一个计算器,Bash内置了对整数四则运算的支持,但是并不支持浮点运算,而bc命令可以很方便的进行浮点运算,当然整数运算也不再话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