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邦微高速运放SGM8062搭建峰值检波电路遇到奇怪问题

楼主(2022-12-19):
用SGM8062和BAT54S搭建了一个峰值检波,用来检波1.5-30MHz的信号,但是现在电路很不正常。直接按照电路接去测试,发现没有输入信号的时候,就有静态电压在电路中,不知道啥原因。如图中红色电压是静态时候没有输入的电压值。

排查如下:
1、断开R131单独后级跟随器,电路正常,采用3.3V供电,输入不是轨到轨的,所以限制到2.5V以下是正常的。
2、单独测BAT54S,从1脚输入,或者3脚输入都是正常的,有0.1-0.2V的压降;
3、一旦将BAT54S和后一级跟随器接在一起,电路就不正常了,跟随器一上电就有1.6V左右的静态电压,然后从BAT54S的3脚加一个直流电压进去后,会叠加上去,导致运放输出比输入大了1.6V的样子。
以上测试都是调过了第一级运放的。

楼主:
排查如下:
1、断开R131单独后级跟随器,电路正常,采用3.3V供电,输入不是轨到轨的,所以限制到2.5V以下是正常的。
2、单独测BAT54S,从1脚输入,或者3脚输入都是正常的,有0.1-0.2V的压降;
3、一旦将BAT54S和后一级跟随器接在一起,电路就不正常了,跟随器一上电就有1.6V左右的静态电压,然后从BAT54S的3脚加一个直流电压进去后,会叠加上去,导致运放输出比输入大了1.6V的样子。
以上测试都是调过了第一级运放的。

网友A:
前级运放电路是个正反馈电路。正输入端是不是得加个合适的偏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电源

单电源也可以工作呀,我不需要负半周的信号,只需要正半周就可以了,3.3V供电,我只需要0到2V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级运放电路是个正反馈电路。正输入端是不是得加个合适的偏置?

后面的一级是跟随器,相当于短路。所以R123就相当于直接接到跟随器之前,构成了负反馈通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面的一级是跟随器,相当于短路。所以R123就相当于直接接到跟随器之前,构成了负反馈通路了。 ...

通过R122 正反馈系数是1.
而通过R135,R131,R124,R125,二极管,跟随器构成的负反馈系数绝对低于1.
所以总体仍然是个正反馈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电源也可以工作呀,我不需要负半周的信号,只需要正半周就可以了,3.3V供电,我只需要0到2V的信号。 ...

我以为你的电路是精密镇流电路。

直接抄高频毫伏表吧

输入信号为宽带信号,进入有倍压整流
机内产生100khz的信,也进入倍压镇流。
两个差值,放大后去控制100khz信号的幅度。
电路对运放没要求。

网友C:
第一级运放有50mV的输入失调电压啊。略微大了点。
峰值检波只检单边包络的话,我看你前面隔直后面也是单端输出,只输出上包络可以吗?
把二极管放反馈电路里面,二极管的压差就没有了,可以做到轨对轨跟踪的峰值检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R122 正反馈系数是1.
而通过R135,R131,R124,R125,二极管,跟随器构成的负反馈系数绝对低于1.
所以 ...

不要看NC器件,就是峰值检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级运放有50mV的输入失调电压啊。略微大了点。
峰值检波只检单边包络的话,我看你前面隔直后面也是单端 ...

对,只检波正半周信号,就是个峰值检波,现在不知道咋回事不正常。

网友C:
你峰值检波的C,是C131么?
现在是并联在了R135上,你并联到R125上。不过R125的值改成10MΩ,调包络RC的市场用。这样D5的方向就不对了,为了不换方向,把R125改为上拉到电源,检波下包络。从R125接后级。

光通信的弱光信号los指示,一般都是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要看NC器件,就是峰值检波

都NC 了,前级运放偏置通过?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NC 了,前级运放偏置通过?提供?

R122和R125是NC的,其它接着的,这两个是用来跳过第一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峰值检波的C,是C131么?
现在是并联在了R135上,你并联到R125上。不过R125的值改成10MΩ,调包络RC的市 ...

C131和R135组成了充放电电路,充电快,放电慢,是峰值检波的原理依据。放到R125那边去没法接二极管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R122和R125是NC的,其它接着的,这两个是用来跳过第一级的。

R122 nc 了,前级运放正输入端就缺了偏置。相当于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22 nc 了,前级运放正输入端就缺了偏置。相当于开路

嗯,这里会导致有个直流分量,我把C338电容干掉,换成了一个0Ω电阻后,前面还有接地电阻。应该就有偏置了吧。现在主要问题是后面那个跟随器不对,一加D5进入,跟随器就不对了,不加D5,单独测跟随器就是对的。

网友D:
加入后级的跟随后,是不是放大了,R123应该是反馈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这里会导致有个直流分量,我把C338电容干掉,换成了一个0Ω电阻后,前面还有接地电阻。应该就有偏置 ...

既然前级输入0V 偏置,怎么还有2.79V 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入后级的跟随后,是不是放大了,R123应该是反馈电阻,

对,是前级的反馈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前级输入0V 偏置,怎么还有2.79V 电压?

前级把C338电容改成0Ω后,后面不是这么多的偏置电压了,输入0的时候第一级同相是0,反相是0.2v,输出0V,但是D5管子2脚有1.5V左右,如果我把R131加大到150Ω,这个偏置电压会降低到0.2V的样子。但是R131不能大,只能十几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级把C338电容改成0Ω后,后面不是这么多的偏置电压了,输入0的时候第一级同相是0,反相是0.2v,输出0V ...

BAT54S 3 脚0V,2脚1.5V?
好奇怪用的是啥二极管
你换二极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T54S 3 脚0V,2脚1.5V?
好奇怪用的是啥二极管
你换二极管试试

嗯,打算把二极管和运放都换掉试试,SGM8062是电流型运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打算把二极管和运放都换掉试试,SGM8062是电流型运放

换下的二极管得留着,没准是神仙下凡

网友E(2025-03-05):
请问您有SGM8062的仿真模型吗?我在网上没找到SGM806X系列运放的模型,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