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L4xx]
ADC DMA无法进入中断

楼主(2022-12-20):
AD, ADC, DM, DMA, dc
不知道为啥就是无法进入DMA中断,哪位大佬帮我看看

网友A:
一定要DMA中断吗?在配置完ADC和DMA后,开启ADC和DMA功能后,可以在定时器中判断DMA转换成功的标志,来进行ADC采样数据读取,这个标志位要手动的清零。

网友B(2023-01-28):
你这个是不是用的低功耗模式?

网友C(2024-02-26):
最后再enableDMA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