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新闻] 低功耗 LCD ML54 系列

楼主(2022-12-20):
https://www.nuvoton.com/products/microcontrollers/8bit-8051-mcus/low-power-lcd-ml54-series/
NuMicro® ML54 低功耗系列集成驱动液晶显示器 (LCD) 之增强型 1T 8051 内核微控制器,内建 64 KB Flash 内存、以及 4 KB SRAM,正常运行模式典型功耗可达 100 µA/MHz,休眠模式下 LCD 保持显示功耗可低至 2 µA,ML54 系列操作频率为 24 MHz,支持宽电压工作范围 1.8V 至 3.6V,工作温度:- 40℃ 至 105℃。

NuMicro® ML54 系列内建 4 COM x 32 SEG, 6 COM x 30 SEG, 8 COM x 28 SEG LCD 驱动控制器,支持 Type-A 以及 Type-B动态驱动波型,最高可驱动多达 224 个点,VLCD 具备外部电压与内部电荷泵两种输入模式,内部电荷泵可确保电池电压掉电情况下MCU 仍能使 LCD 对比度保持一致。ML54 系列具备外挂电容以及内部电阻分压两种驱动 LCD 方式,外挂电容方式具备高达 200 mA 驱动能力用以驱动大尺寸屏幕;内部电阻分压适用于驱动小尺寸屏幕并达到省电的功效。

NuMicro® ML54 系列针对产品安全要求更提供 CRC-8 硬件 checksum,帮助客户在开机时与周期性的实现 Flash 自我检测功能;并内建高达 4 组 PDMA 加速数据的传输以减轻 CPU 负担,针对灯光控制的应用更可以配合 SPI 或 UART 接口实现连续位之间的不间断传输。

NuMicro® ML54 系列不只是低功耗更富含模拟周边像是 12 位 500 KSPS SAR ADC 以及多达两组比较器、内建四阶参考电压可供 ADC 与 ACMP 使用、并内建 PDMA 加速数据的传输以减轻 CPU 负担,此外,ML54 系列内建实时频率和日历功能 (RTC),在休眠模式下仍能照常运作。NuMicro® ML54 系列提供三种封装 LQFP44、LQFP48 与 LQFP64,并与新唐 32 位微控制器同封装脚位兼容,让选型升级更加便利。

楼主:
目标应用:
  • 量测类产品
  • 智能家电
  • 医疗仪器
  • 手持仪器
主要特征 :
CPU外设
-全静态 8 位 1T 8051 内核 CMOS 微控制器 -多达 55 个通用输入输出引脚。所有输出引脚具有独立的 2 级电平转换速率控制
-指令集全兼容 MCS-51 - 8 通道 GPIO 中断,具备边缘/电平检测,全部 56 个 GPIO 均可配置为输入源之一
-4 级优先级中断配置 - 标准中断引脚和兼容标准 8051
-双数据指针 (DPTRs) - 两组 16 位定时/计数器 0 和 1 兼容标准 8051
- 一组 16 位定时器 2 带 3 信道输入捕获模块
工作条件 - 一组 16 位自动重载定时器 3,可作为 UARTs 的波特率时钟源
-宽电压工作范围 1.8V 至 3.6V - 一组可程序设计看门狗定时器 (WDT) 由专用 38.4 kHz LIRC 提供时钟
-宽工作频率最高至 24 MHz - 一组专用的自唤醒定时器 (WKT) 用于为节省功耗的自我定时器唤醒功能,由 38.4 kHz LIRC 或 32.768 kHz LXT 提供时钟源
-工业级工作温度 -40 °C 至 +105 °C - 一组专用的 RTC 可实现日历和闹钟
- 两组全双工串口,带有帧错误侦测及自动地址辨识功能。TXD 及 RXD 脚可通过软件更换管脚位置
低功耗特性 - 两组智能卡接口支持 ISO7816-3 兼容 T=0, T=1 和支持全双工 UART 模式
-正常运行模式典型功耗 100 µA/ MHz - 两组 SPI 端口支持主机和从机模式,当系统时钟为 24 MHz 时传输速率高达 6 Mbps
-低功耗运行模式典型功耗 19 µA - 两组 I²C 总线支持主机和从机模式,数据传输率高达 400  kpbs
-低功耗空闲模式功耗 17 µA - 6 组,12 通道脉宽调制器 (PWM) 输出,高达 16 位分辨率,为电机控制提供不同模式和故障刹车功能。16 位 PWM 计数器用作独立带中断的定时器
-掉电模式典型功耗小于 1.2 µA - 两组比较器支持迟滞功能
-掉电模式下唤醒时间为 10 µs (HIRC 运行) - 一组 12 位 ADC,当 VDD 大于 2.5 V 转换速率高达 500  Ksps,硬件触发和转换结果比较便于电机控制
内存LCD 驱动
-64K 字节 APROM, 用于使用者代码 -支持内部 VLCD 可调电荷泵模式
-可配置 4K/3K/2K/1K 字节 LDROM, 用于启动系统程序设计(ISP)代码 -支持 2.8V 至 5.5V LCD 操作电压
-APROM 中应用程序设计(IAP)内存 128 字节 -支持 Type-A 以及 Type-B 动态驱动波型
-Flash 内存 100,000 次擦写寿命 -支持内部电阻分压以及外挂电容
-代码安全加密 -提供 1/2, 1/3, 1/4 三种偏压可选择
-256 字节片上 RAM -4 COM x 32 SEG, 6 COM x 30 SEG, 8 COM x 28 SEG
-额外 4K 字节片上辅助 RAM(XRAM),通过 MOVX 指令访问
电源监控
PDMA -欠压检测(BOD)可用于低功耗模式,7 个级别可选,可配置中断或复位
-三种模式: 外部设备到内存、内存到外部设备和内存到内存传输 -上电复位 (POR)
-所有模式下原地址和目标地址必须字对齐 -低电复位 (LVR)
-内存到内存模式: 传输长度必须字对齐
-外部设备到内存和内存到外部设备模式:传输数据长度可以字节对齐强效抗 ESD 和 EFT 能力
-外部设备到内存和内存到外部设备模式:传输数据宽度字节对齐 -ESD HBM 通过 7 kV
-EFT > ± 4.4 kV
时钟源 -闩锁测试通过 150 mA
-24MHz 高速内部振荡器 (HIRC) ± 1 % 精度等级 (25 °C, 3.3 V) 全工作条件范围下精度 ± 4 % 精度等级
-38.4 kHz 低速内部振荡器 (LIRC) ± 1 % 精度等级 (25 °C, 3.3 V) 全工作条件范围下精度 ± 10 % 精度等级开发工具
-外置 4~24MHz(HXT) 晶振输入为精密定时操作 -基于 KEILTM 与 IAR 开发环境的新唐片上调试 ( OCD 模拟 )
-外置 32.768 kHz (LXT) 晶振输入 -新唐在电路程序设计 ( ICP 程序设计 )
-运行中可通过软件对时钟源切 -新唐在系统程序设计 ( ISP 程序设计 ),通过 UART 烧写芯片

楼主:
由于是51内核的,开发是非常流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