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涌和脉冲群测试中,时间参数,td和tr分别表示什么含义?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2-12-25):
持续时间和上升时间?直接查标准。

网友B:
浪涌和脉冲群测试,肯定有一个测试模型,测试信号源、内阻、负载,凡是RLC电路,总有一个时间常数,查一下标准就知道了

网友C:
td:delay time
tr:rise time

网友C(点评):
回复的都是字母系统还要审核

楼主:
引用 网友C:
td:delay time
tr:rise time

延时时间和脉冲上升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