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npn和PNP三极管驱动负载

楼主(2022-12-20):
npn和PNP三极管驱动负载

pnp驱动蜂鸣器或者LED等负载,负载不能放在集电极

NPN驱动蜂鸣器或者LED等负载,负载不能放在发射集

为什么?

楼主:
没人知道的吗

网友A:
你把图按照不能放的方式分析分析

我发现这句话白说了

网友B:
应该是你的问题就是错的,如果连基础的三极管特性都没搞明白,问了也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