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硬件] 为拯救绿植—DIY一个植物浇水装置

楼主(2022-12-21):
据说绿色植物能给人生机,积极向上的生长力,有了大片的绿植,心情也会好很多。于是我在家里摆放了一些绿植,翠绿的植物周围似乎充满了新鲜空气,但是有时却不太想打理或者忘记了打理这些绿植。最终在我懒人式的养护下,变成了金黄色的枯叶。后来我又布置了一些绿植,这次为了好好养护它们,准备DIY一个植物浇水装置:安装一个带阀门的水箱,通过检测土壤湿度判断是否需要打开阀门浇水,通过液位传感器判断水箱是否缺水,而我只需要在水箱缺水时加水即可。

材料清单:
  • ESP32-E IOT开发板
  • 电容非接触式液位传感器
  • 模拟防水土壤湿度传感器
  • 可调升压模块
  • 继电器模块
  • 电动阀门
  • 3D打印外壳
  • 亚克力背板
  • 储水容器
  • 水管喷头
  • 扎带

电路连接:

液位传感器通过转接板连接在(D7/D9)接口上
土壤湿度传感器连接在(A0)接口上

继电器连接在(D12)接口上

硬件组装:

使用软件进行建模并打印

安装控制器(将ESP32主控/继电器/升压模块装入外壳里)

导线连接,将导线插入接线端子拧紧螺丝固定

将电动阀/液位传感器/土壤湿度传感器按照电路连接图,连接到ESP32的扩展板上

安装透明亚克力盖板

使用AutoCAD设计背板,在背板上开孔以便固定硬件(当然也可以使用尺寸相近的木板代替),设计的背板尺寸是550mmx250mm,整体基于8mm厚黑色亚克力板设计

设计好草图后就可以激光切割了,

安装水瓶支架,通过螺丝固定

安装电动阀门,通过扎带固定

用热熔胶固定控制器

拧上水瓶,利用扎带固定,并在水瓶的顶部开孔:方便加水的同时也满足水的流出

安装电容式液位传感器,装置整体组装完成

将装置整体固定在墙上及布置水管喷头及土壤湿度传感器,至此安装工作完成

将浇水装置接入Blynk:
注册登录Blynk,新建一个模板(选择ESP32/WiFi)

新建一个设备,选择通过模板方式创建

选择刚刚创建的模板

点击进入设备,查看设备的模板ID、设备名称和AuthToken

布置土壤湿度组件

在仪表盘上布置组件,通过选择拖拽Gauge组件

创建数据流选择虚拟引脚

设置组件参数命名/单位/最小(大)值,这里我设置的是PIN V6(和程序保持对应即可)

土壤湿度组件已设置完成,重复上述步骤,完成另两个组件的设置

上传程序:
将框选的内容修改为自己的

使用测试:
给水箱加水

控制浇水(装置通过土壤湿度低于设定值打开阀门浇水,这里为了演示通过开关组件手动打开阀门浇水)

当水的液位低于传感器探测液位时,Blynk上显示缺水

植物浇水装置也已经使用一段时间了,既不用担心绿植缺水而干枯,也不用担心浇水过度而坏根。
简单的养护也
能让绿植苍翠挺拔的生长。

楼主为了绿植也是拼了,点赞。

网友A:
楼主搞的非常高大上,不足电磁阀是不是比例阀?

网友B:
好像应该看植物叶子决定是否浇水。

网友C:
没必要搞得如此复杂吧

网友D:
又学到了技术,又陶冶了情操,家里来人还可以吹嘘一番,一举多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楼主搞的非常高大上,不足电磁阀是不是比例阀?

是不是搞个水泵更便宜?

网友F(2023-01-29):
关键不在于解决绿植的供水问题,重要的是这种精神,为楼主点赞!

网友B:
费电不绿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