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CAN总线主从收发示例

楼主(2022-12-20):
en-us--[Example_Code]_CANbus_test_based_on_NM1530.zip (513.33 KB, 下载次数: 6)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1.0
* $Revision: 1 $
* $Date: 05/12/22 10:30p $
* @brief
*
*
* @note
* Copyright (C) 2022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M1530.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ystem_initialize.h"

#define CAN_BAUD_RATE                     500000
#define Master_ISP_ID                     0xA3
#define Device0_ISP_ID                    0xA2

#define Get_Model_Id                                                                                        0x20
#define Get_FW_Version_Id                                                                        0x21

#define CLK_LED1                                                                                                    P33

#define C_Frame_Length                                                                                4
#define Frame_Start                                                                                                0
#define Frame_LED_1                                                                                                1
#define Frame_LED_2                                                                                                2
#define Frame_End                                                                                                    3

void Test_BasicMode_Tx(CAN_T  *tCAN);

uint32_t unItem, BaudRate = 0, RealBaudRate = 0;
uint8_t u8CAN_PackageFlag = 0, u8CAN_AckFlag = 0;

typedef struct{
        uint32_t bit0:1;
        uint32_t bit1:1;
        uint32_t bit2:1;
        uint32_t bit3:1;
        uint32_t bit4:1;
        uint32_t bit5:1;
        uint32_t bit6:1;
        uint32_t bit7:1;
        uint32_t bit8:1;
        uint32_t bit9:1;
        uint32_t bit10:1;
        uint32_t bit11:1;
        uint32_t bit12:1;
        uint32_t bit13:1;
        uint32_t bit14:1;
        uint32_t bit15:1;
        uint32_t bit16:1;
        uint32_t bit17:1;
        uint32_t bit18:1;
        uint32_t bit19:1;
        uint32_t bit20:1;
        uint32_t bit21:1;
        uint32_t bit22:1;
        uint32_t bit23:1;
        uint32_t bit24:1;
        uint32_t bit25:1;
        uint32_t bit26:1;
        uint32_t bit27:1;
        uint32_t bit28:1;
        uint32_t bit29:1;
        uint32_t bit30:1;
        uint32_t bit31:1;
}data_bit_t;

typedef union {
        uint32_t data_32;
        data_bit_t data_bit;
}serial_data_t;

serial_data_t serial_data;

typedef struct{
        uint32_t mode;
        uint32_t dim;
        uint32_t blue;
        uint32_t green;
        uint32_t red;
}LED_Frame_t;
LED_Frame_t LED1_Frame[4];
LED_Frame_t LED1_Frame_reverse[4];

uint32_t record[3];

typedef struct{
        uint32_t R;
        uint32_t G;
        uint32_t B;
        uint32_t valid;
}Color_t;
Color_t Color;

typedef struct{
        uint8_t Tag;
        uint8_t CmdID;
        uint8_t Length;
        uint8_t Data[10];
        uint8_t CRC;
}IX_t;
IX_t IX;

extern void CAN_Response_Get_Model_Id(CAN_T *tCAN,STR_CANMSG_T *msg);
extern void CAN_Response_Get_FW_Version(CAN_T *tCAN,STR_CANMSG_T *msg);
extern Color_t HSVtoRGB(float H, float S,float V);

extern void CAN_Set_LED_Steady(CAN_T *tCAN,uint16_t C_H,uint8_t Bitmap,uint8_t steady);
extern void CAN_Set_LED_Blink(CAN_T *tCAN,uint16_t C_H,uint8_t Bitmap,uint8_t Interval_T,uint8_t Fadein_T,uint8_t Keep_T,uint8_t Fadeout_T);

__align(4) STR_CANMSG_T rrMsg;
STR_CANMSG_T tMsg;
uint8_t  rrMsg_record_Data[8];
uint16_t test_on,Led_steady_on,input_C_H,input_Bitmap,input_steady;
float C_H,C_S,C_V;
uint8_t input_Interval_T,input_Fadein_T,input_Keep_T,input_Fadeout_t;
uint16_t Led_Blink_on;
uint16_t read_record[8];

STR_CANMSG_T msg1;

void CAN_MsgInterrupt(CAN_T *tCAN, uint32_t u32IIDR)
{
    if(u32IIDR == 1)
    {
        CAN_Receive(tCAN, MSG(0), &rrMsg);
                                if(rrMsg.DLC)
                                        u8CAN_PackageFlag = 1;
    }
}
uint16_t reset_can;
void CAN_IRQHandler(void)
{
                uint32_t u8IIDRstatus;
                u8IIDRstatus = CAN->IIDR;

  if(u8IIDRstatus == 0x00008000)        /* Check Status Interrupt Flag (Error status Int and Status change Int) */
    {
        /**************************/
        /* Status Change interrupt*/
        /**************************/
        if(CAN->STATUS & CAN_STATUS_RXOK_Msk)
        {
            CAN->STATUS &= ~CAN_STATUS_RXOK_Msk;   /* Clear RxOK status*/
                                }

        if(CAN->STATUS & CAN_STATUS_TXOK_Msk)
        {
            CAN->STATUS &= ~CAN_STATUS_TXOK_Msk;    /* Clear TxOK status*/
            u8CAN_AckFlag = 0;
        }
                                if(        CAN->STATUS & CAN_STATUS_BOFF_Msk){
                                                CAN->STATUS &= ~CAN_STATUS_BOFF_Msk;
                                                reset_can = 1;
                                }
    }
          else if((u8IIDRstatus >= 0x1) || (u8IIDRstatus <= 0x20))
    {
        CAN_MsgInterrupt(CAN, u8IIDRstatus);

        CAN_CLR_INT_PENDING_BIT(CAN, (u8IIDRstatus - 1)); /* Clear Interrupt Pending */
    }

}

uint16_t Data_Cnt;
uint16_t Frame_Length,Frame_Cnt;
uint16_t Set_LED1;

void TMR0_IRQHandler(void){

        TIMER_ClearIntFlag(TIMER0);

        if(!test_on)
                test_on = 1;

}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void)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IP clock */
    SYS_Init_Clock();
                /* Init multi-function I/O */
                GPIO->PWMPOEN = 0;
                Initialize_GPIO();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 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printf("\n\nCPU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d Hz\n", SystemCoreClock);
    printf("+------------------------------------------------+\n");

                Initialize_Timer0();

    /*---------------------------------------------------------------------------------------------------------*/
    /* SAMPLE CODE                                                                                             */
    /*---------------------------------------------------------------------------------------------------------*/

                BaudRate = CAN_BAUD_RATE ;
    RealBaudRate = CAN_Open(CAN,  BaudRate, CAN_NORMAL_MODE);//Set target baud-rate and operation mode.
                /* Enable CAN interrupt */
    CAN_EnableInt(CAN, (CAN_CON_IE_Msk | CAN_CON_SIE_Msk | CAN_CON_EIE_Msk));
    /* Set Interrupt Priority */
    NVIC_SetPriority(CAN_IRQn, 0/*(1 << __NVIC_PRIO_BITS) - 2*/);
    /* Enable External Interrupt */
    NVIC_EnableIRQ(CAN_IRQn);
                /* Set CAN reveive message */
    CAN_SetRxMsg(CAN, MSG(0), CAN_STD_ID, Master_ISP_ID);

                CLK_LED1 = 1;
                test_on =1;
    while(1){

                        if(reset_can){
                                reset_can = 0;
                                RealBaudRate = CAN_Open(CAN,  BaudRate, CAN_NORMAL_MODE);//Set target baud-rate and operation mode.
                                /* Enable CAN interrupt */
                                CAN_EnableInt(CAN, (CAN_CON_IE_Msk | CAN_CON_SIE_Msk | CAN_CON_EIE_Msk));
                                /* Set CAN reveive message */
                                CAN_SetRxMsg(CAN, MSG(0), CAN_STD_ID, Master_ISP_ID);
                        }

                        CLK_LED1 ^=1;

                        if(u8CAN_PackageFlag){
                                u8CAN_PackageFlag = 0;
                                if(rrMsg.Data[0]){
                                        memcpy(rrMsg_record_Data,rrMsg.Data,8);
                                        memset(rrMsg.Data,NULL,8);
                                }
                                CAN_SetRxMsg(CAN, MSG(0), CAN_STD_ID, Master_ISP_ID);
                        }
                        if(test_on){
                                test_on = 0;
                                Test_BasicMode_Tx(CAN);
                                CLK_SysTickDelay(10000);
                        }
                        if(Led_steady_on){
                                Led_steady_on = 0;
                                CAN_Set_LED_Steady(CAN,input_C_H,input_Bitmap,input_steady);
                        }
                        if(Led_Blink_on){
                                Led_Blink_on = 0;
                                CAN_Set_LED_Blink(CAN,input_C_H,input_Bitmap,input_Interval_T,input_Fadein_T,input_Keep_T,input_Fadeout_t);
                        }
                }

}

/*----------------------------------------------------------------------------*/
/*  Send Tx Msg by Basic Mode Function (Without Message RAM)                  */
/*----------------------------------------------------------------------------*/
uint16_t CC_H;
uint8_t Bitmap;
uint8_t steady;
void Test_BasicMode_Tx(CAN_T  *tCAN)
{
    int32_t delaycount;
    delaycount = 1000;

    /* Send Message No.1 */
    msg1.FrameType = CAN_DATA_FRAME;
    msg1.IdType   = CAN_STD_ID;
    msg1.Id       = Device0_ISP_ID;
    msg1.DLC      = 8;
    msg1.Data[0]  = 0xFE        ;
    msg1.Data[1]  = 0x8;
                msg1.Data[2]  = 0x23;
                msg1.Data[3]  = CC_H & 0xFF;
                msg1.Data[4]  = (CC_H>>8) & 0xFF;
                msg1.Data[5]  = Bitmap;
                msg1.Data[6]  = steady;
                msg1.Data[7]  = 0x0;

    CAN_Transmit(tCAN, MSG(0), &msg1);//Send CAN message
    CLK_SysTickDelay(delaycount);   /* Generate the Delay Time by Systick */

}

void CAN_Response_Get_Model_Id(CAN_T *tCAN,STR_CANMSG_T *msg){
                uint8_t ModelId[3],Len;

                ModelId[0] = 'M';
                ModelId[1] = 'L';
                ModelId[2] = 0x16;
                Len = 4;

          msg->FrameType = CAN_DATA_FRAME;
    msg->IdType   = CAN_STD_ID;
    msg->Id       = Device0_ISP_ID;
    msg->DLC      = 0x7;
    msg->Data[0]  = IX.Tag;
    msg->Data[1]  = Len;
                msg->Data[2]  =        IX.CmdID;
                msg->Data[3]  = ModelId[0];
                msg->Data[4]  = ModelId[1];
                msg->Data[5]  = ModelId[2];
                msg->Data[6]  = IX.CRC;

    CAN_Transmit(tCAN, MSG(0), msg);//Send CAN message
                CLK_SysTickDelay(10);   /* Generate the Delay Time by Systick */
}

void CAN_Response_Get_FW_Version(CAN_T *tCAN,STR_CANMSG_T *msg){
                uint8_t FW_Version[3];

                //develop version : 0.0.1
                FW_Version[0] = 0;
                FW_Version[1] = 0;
                FW_Version[2] = 1;

          msg->FrameType = CAN_DATA_FRAME;
    msg->IdType   = CAN_STD_ID;
    msg->Id       = Device0_ISP_ID;
    msg->DLC      = 0x4;
    msg->Data[0]  = Get_FW_Version_Id        ;
    msg->Data[1]  = FW_Version[0];
                msg->Data[2]  = FW_Version[1];
                msg->Data[3]  = FW_Version[2];
    CAN_Transmit(tCAN, MSG(0), msg);//Send CAN message
                CLK_SysTickDelay(10);   /* Generate the Delay Time by Systick */
}

void CAN_Set_LED_Steady(CAN_T *tCAN,uint16_t C_H,uint8_t Bitmap,uint8_t steady){
          uint8_t CRC;

          msg1.FrameType = CAN_DATA_FRAME;
    msg1.IdType   = CAN_STD_ID;
    msg1.Id       = Device0_ISP_ID;
    msg1.DLC      = 0x8;
    msg1.Data[0]  = 0xFE        ;
    msg1.Data[1]  = 0x8;
                msg1.Data[2]  = 0x23;
                msg1.Data[3]  = C_H & 0xFF;
                msg1.Data[4]  = (C_H>>8) & 0xFF;
                msg1.Data[5]  = Bitmap;
                msg1.Data[6]  = steady;
                msg1.Data[7]  = CRC;
                CLK_SysTickDelay(3000);   /* Generate the Delay Time by Systick */
    CAN_Transmit(tCAN, MSG(0), &msg1);//Send CAN message
}

void CAN_Set_LED_Blink(CAN_T *tCAN,uint16_t C_H,uint8_t Bitmap,uint8_t Interval_T,uint8_t Fadein_T,uint8_t Keep_T,uint8_t Fadeout_T){
                uint8_t CRC;
                /* Declare a CAN message structure */

          msg1.FrameType = CAN_DATA_FRAME;
    msg1.IdType   = CAN_STD_ID;
    msg1.Id       = Device0_ISP_ID;
    msg1.DLC      = 0x8;
    msg1.Data[0]  = 0xFE        ;
    msg1.Data[1]  = 0xB;
                msg1.Data[2]  = 0x22;
                msg1.Data[3]  =        C_H & 0xFF;
                msg1.Data[4]  = (C_H>>8) & 0xFF;
                msg1.Data[5]  = Bitmap;
                msg1.Data[6]  = Interval_T;
                msg1.Data[7]  = Fadein_T;
                CLK_SysTickDelay(3000);   /* Generate the Delay Time by Systick */
    CAN_Transmit(tCAN, MSG(0), &msg1);//Send CAN message

          msg1.FrameType = CAN_DATA_FRAME;
    msg1.IdType   = CAN_STD_ID;
    msg1.Id       = Device0_ISP_ID;
    msg1.DLC      = 0x3;
    msg1.Data[0]  = Keep_T;
    msg1.Data[1]  = Fadeout_T;
                msg1.Data[2]  = CRC;
                CLK_SysTickDelay(3000);   /* Generate the Delay Time by Systick */
    CAN_Transmit(tCAN, MSG(0), &msg1);//Send CAN message
}

uint32_t reverse(uint32_t x){
    x = (((x & 0xaaaaaaaa) >> 1) | ((x & 0x55555555) << 1));
    x = (((x & 0xcccccccc) >> 2) | ((x & 0x33333333) << 2));
    x = (((x & 0xf0f0f0f0) >> 4) | ((x & 0x0f0f0f0f) << 4));
    x = (((x & 0xff00ff00) >> 8) | ((x & 0x00ff00ff) << 8));
    return((x >> 16) | (x << 16));

}

Color_t HSVtoRGB(float H, float S,float V){
    if(H>360 || H<0 || S>100 || S<0 || V>100 || V<0){
        printf("The givem HSV values are not in valid range\n");
                                Color.valid = 0;
        return Color;
    }
    float s = S/100;
    float v = V/100;
    float C = s*v;
    float X = C*(1-fabs(fmod(H/60.0, 2)-1));
    float m = v-C;
    float r,g,b;
    if(H >= 0 && H < 60){
        r = C,g = X,b = 0;
    }
    else if(H >= 60 && H < 120){
        r = X,g = C,b = 0;
    }
    else if(H >= 120 && H < 180){
        r = 0,g = C,b = X;
    }
    else if(H >= 180 && H < 240){
        r = 0,g = X,b = C;
    }
    else if(H >= 240 && H < 300){
        r = X,g = 0,b = C;
    }
    else{
        r = C,g = 0,b = X;
    }
    int R = (r+m)*255;
    int G = (g+m)*255;
    int B = (b+m)*255;
    printf("R : %d",R);
    printf("G : %d",G);
    printf("B : %d",B);
                Color.R = R;
                Color.G = G;
                Color.B = B;
                Color.valid = 1;
                return Color;
}

楼主:
/****************************************************************************
* @file     main.c
* @version  V1.0
* $Revision: 1 $
* $Date: 05/12/22 10:30p $
* @brief
*
*
* @note
* Copyright (C) 2022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M1530.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ystem_initialize.h"

#define CAN_BAUD_RATE                     500000
#define Master_ISP_ID                     0xA2
#define Device0_ISP_ID                    0xA3

#define Get_Model_Id                                                                                        0x20
#define Get_FW_Version_Id                                                                        0x21

#define CLK_LED1                                                                                                    P33

#define C_Frame_Length                                                                                4
#define Frame_Start                                                                                                0
#define Frame_LED_1                                                                                                1
#define Frame_LED_2                                                                                                2
#define Frame_End                                                                                                    3

void Test_BasicMode_Tx(CAN_T  *tCAN);

uint32_t unItem, BaudRate = 0, RealBaudRate = 0;
uint8_t u8CAN_PackageFlag = 0, u8CAN_AckFlag = 0;

typedef struct{
        uint32_t bit0:1;
        uint32_t bit1:1;
        uint32_t bit2:1;
        uint32_t bit3:1;
        uint32_t bit4:1;
        uint32_t bit5:1;
        uint32_t bit6:1;
        uint32_t bit7:1;
        uint32_t bit8:1;
        uint32_t bit9:1;
        uint32_t bit10:1;
        uint32_t bit11:1;
        uint32_t bit12:1;
        uint32_t bit13:1;
        uint32_t bit14:1;
        uint32_t bit15:1;
        uint32_t bit16:1;
        uint32_t bit17:1;
        uint32_t bit18:1;
        uint32_t bit19:1;
        uint32_t bit20:1;
        uint32_t bit21:1;
        uint32_t bit22:1;
        uint32_t bit23:1;
        uint32_t bit24:1;
        uint32_t bit25:1;
        uint32_t bit26:1;
        uint32_t bit27:1;
        uint32_t bit28:1;
        uint32_t bit29:1;
        uint32_t bit30:1;
        uint32_t bit31:1;
}data_bit_t;

typedef union {
        uint32_t data_32;
        data_bit_t data_bit;
}serial_data_t;

serial_data_t serial_data;

typedef struct{
        uint32_t mode;
        uint32_t dim;
        uint32_t blue;
        uint32_t green;
        uint32_t red;
}LED_Frame_t;
LED_Frame_t LED1_Frame[4];
LED_Frame_t LED1_Frame_reverse[4];

uint32_t record[3];

typedef struct{
        uint32_t R;
        uint32_t G;
        uint32_t B;
        uint32_t valid;
}Color_t;
Color_t Color;

typedef struct{
        uint8_t Tag;
        uint8_t CmdID;
        uint8_t Length;
        uint8_t Data[10];
        uint8_t CRC;
}IX_t;
IX_t IX;

extern void CAN_Response_Get_Model_Id(CAN_T *tCAN,STR_CANMSG_T *msg);
extern void CAN_Response_Get_FW_Version(CAN_T *tCAN,STR_CANMSG_T *msg);
extern Color_t HSVtoRGB(float H, float S,float V);

extern void CAN_Set_LED_Steady(CAN_T *tCAN,STR_CANMSG_T *msg,uint16_t C_H,uint8_t Bitmap,uint8_t steady);

__align(4) STR_CANMSG_T rrMsg;
STR_CANMSG_T tMsg;
uint16_t test_on,Led_steady_on,input_C_H,input_Bitmap,input_steady;
float C_H,C_S,C_V;

void CAN_MsgInterrupt(CAN_T *tCAN, uint32_t u32IIDR)
{
    if(u32IIDR == 1)
    {
        CAN_Receive(tCAN, MSG(0), &rrMsg);
        u8CAN_PackageFlag = 1;
    }
}
uint16_t reset_can;
void CAN_IRQHandler(void)
{
                uint32_t u8IIDRstatus;
                u8IIDRstatus = CAN->IIDR;

  if(u8IIDRstatus == 0x00008000)        /* Check Status Interrupt Flag (Error status Int and Status change Int) */
    {
        /**************************/
        /* Status Change interrupt*/
        /**************************/
        if(CAN->STATUS & CAN_STATUS_RXOK_Msk)
        {
            CAN->STATUS &= ~CAN_STATUS_RXOK_Msk;   /* Clear RxOK status*/
                                }

        if(CAN->STATUS & CAN_STATUS_TXOK_Msk)
        {
            CAN->STATUS &= ~CAN_STATUS_TXOK_Msk;    /* Clear TxOK status*/
            u8CAN_AckFlag = 0;
        }
                                if(        CAN->STATUS & CAN_STATUS_BOFF_Msk){
                                                CAN->STATUS &= ~CAN_STATUS_BOFF_Msk;
                                                reset_can = 1;
                                }
    }
          else if((u8IIDRstatus >= 0x1) || (u8IIDRstatus <= 0x20))
    {
        CAN_MsgInterrupt(CAN, u8IIDRstatus);

        CAN_CLR_INT_PENDING_BIT(CAN, (u8IIDRstatus - 1)); /* Clear Interrupt Pending */
    }
}

uint16_t Data_Cnt;
uint16_t Frame_Length,Frame_Cnt;
uint16_t Set_LED1;

void TMR0_IRQHandler(void){

        TIMER_ClearIntFlag(TIMER0);
        if(Set_LED1){
                if(CLK_LED1 == 1){
                        CLK_LED1 = 0;

                        Frame_Length = C_Frame_Length;
                        if(Data_Cnt==0){
                                switch(Frame_Cnt){
                                        case Frame_Start:
                                                        serial_data.data_32 = 0;
                                                        break;
                                        case Frame_LED_1:
                                                        LED1_Frame[0].mode = 0x7;
                                                        LED1_Frame_reverse[0].mode =  reverse(LED1_Frame[0].mode);
                                                        LED1_Frame_reverse[0].dim =  reverse(LED1_Frame[0].dim);
                                                        LED1_Frame_reverse[0].blue =  reverse(LED1_Frame[0].blue);
                                                        LED1_Frame_reverse[0].green =  reverse(LED1_Frame[0].green);
                                                        LED1_Frame_reverse[0].red =  reverse(LED1_Frame[0].red);

                                                        serial_data.data_32 = ((LED1_Frame_reverse[0].mode>>29) & 0x7)|(((LED1_Frame_reverse[0].dim>>27) & 0x1F)<<3)|\
                                                                                                   (((LED1_Frame_reverse[0].blue>>24) & 0xFF)<<8)|(((LED1_Frame_reverse[0].green>>24) & 0xFF)<<16)|\
                                                                                                   (((LED1_Frame_reverse[0].red>>24) & 0xFF)<<24);
                                                        record[0] = serial_data.data_32;
                                                        break;
                                        case Frame_LED_2:
                                                        LED1_Frame[1].mode = 0x7;
                                                        LED1_Frame_reverse[1].mode =  reverse(LED1_Frame[1].mode);
                                                        LED1_Frame_reverse[1].dim =  reverse(LED1_Frame[1].dim);
                                                        LED1_Frame_reverse[1].blue =  reverse(LED1_Frame[1].blue);
                                                        LED1_Frame_reverse[1].green =  reverse(LED1_Frame[1].green);
                                                        LED1_Frame_reverse[1].red =  reverse(LED1_Frame[1].red);

                                                        serial_data.data_32 = ((LED1_Frame_reverse[1].mode>>29) & 0x7)|(((LED1_Frame_reverse[1].dim>>27) & 0x1F)<<3)|\
                                                                                                   (((LED1_Frame_reverse[1].blue>>24) & 0xFF)<<8)|(((LED1_Frame_reverse[1].green>>24) & 0xFF)<<16)|\
                                                                                                   (((LED1_Frame_reverse[1].red>>24) & 0xFF)<<24);
                                                        record[1] = serial_data.data_32;
                                                        break;
                                        case Frame_End:
                                                        serial_data.data_32 = 0xFFFFFFFF;
                                                        break;
                                }
                                Frame_Cnt++;

                        }
                        P97 = (serial_data.data_32>>Data_Cnt) &0x1;
                        Data_Cnt++;
                        if(Data_Cnt>31){
                                Data_Cnt = 0;
                                if(Frame_Cnt>(Frame_Length-1)){
                                        Frame_Cnt = 0;
                                        //Set_LED1 = 0;
                                }
                        }
                }else{
                        CLK_LED1 = 1;
                }
        }
}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void)
{
                STR_CANMSG_T msg1;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IP clock */
    SYS_Init_Clock();
                /* Init multi-function I/O */
                GPIO->PWMPOEN = 0;
                Initialize_GPIO();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 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printf("\n\nCPU @ %d Hz\n", SystemCoreClock);
    printf("+------------------------------------------------+\n");

                Initialize_Timer0();

    /*---------------------------------------------------------------------------------------------------------*/
    /* SAMPLE CODE                                                                                             */
    /*---------------------------------------------------------------------------------------------------------*/

                BaudRate = CAN_BAUD_RATE ;
    RealBaudRate = CAN_Open(CAN,  BaudRate, CAN_NORMAL_MODE);//Set target baud-rate and operation mode.
                /* Enable CAN interrupt */
    CAN_EnableInt(CAN, (CAN_CON_IE_Msk | CAN_CON_SIE_Msk | CAN_CON_EIE_Msk));
    /* Set Interrupt Priority */
    NVIC_SetPriority(CAN_IRQn, 0/*(1 << __NVIC_PRIO_BITS) - 2*/);
    /* Enable External Interrupt */
    NVIC_EnableIRQ(CAN_IRQn);
                /* Set CAN reveive message */
    CAN_SetRxMsg(CAN, MSG(0), CAN_STD_ID, Master_ISP_ID);

                CLK_LED1 = 1;

    while(1){
                        if(reset_can){
                                reset_can = 0;
                                RealBaudRate = CAN_Open(CAN,  BaudRate, CAN_NORMAL_MODE);//Set target baud-rate and operation mode.
                                /* Enable CAN interrupt */
                                CAN_EnableInt(CAN, (CAN_CON_IE_Msk | CAN_CON_SIE_Msk | CAN_CON_EIE_Msk));
                                /* Set CAN reveive message */
                                CAN_SetRxMsg(CAN, MSG(0), CAN_STD_ID, Master_ISP_ID);
                        }
                        if(u8CAN_PackageFlag){
                                u8CAN_PackageFlag = 0;
                                IX.Tag = rrMsg.Data[0];
                                IX.CmdID = rrMsg.Data[2];
                                rrMsg.Data[0] = 0;
                                if(IX.Tag==0xFE){
                                        switch(IX.CmdID){
                                                case Get_Model_Id:

                                                                CAN_Response_Get_Model_Id(CAN,&msg1);

                                                        break;
                                                case Get_FW_Version_Id:

                                                                CAN_Response_Get_FW_Version(CAN,&msg1);
                                                        break;
                                                default:

                                                        break;
                                        }
                                }
                                CAN_SetRxMsg(CAN, MSG(0), CAN_STD_ID, Master_ISP_ID);
                        }
                        if(test_on){
                                test_on = 0;
                                Test_BasicMode_Tx(CAN);
                                CAN_SetRxMsg(CAN, MSG(0), CAN_STD_ID, Master_ISP_ID);
                        }
                        if(Led_steady_on){
                                Led_steady_on = 0;
                                CAN_Set_LED_Steady(CAN,&msg1,input_C_H,input_Bitmap,input_steady);
                                CAN_SetRxMsg(CAN, MSG(0), CAN_STD_ID, Master_ISP_ID);
                        }
                        Color = HSVtoRGB(C_H,C_S,C_V);
                }
}

/*----------------------------------------------------------------------------*/
/*  Send Tx Msg by Basic Mode Function (Without Message RAM)                  */
/*----------------------------------------------------------------------------*/
uint16_t CC_H;
uint8_t Bitmap;
uint8_t steady;
void Test_BasicMode_Tx(CAN_T  *tCAN)
{
    int32_t delaycount;

    /* Declare a CAN message structure */
    STR_CANMSG_T msg1;
    delaycount = 1000;

    /* Send Message No.1 */
    msg1.FrameType = CAN_DATA_FRAME;
    msg1.IdType   = CAN_STD_ID;
    msg1.Id       = Device0_ISP_ID;
    msg1.DLC      = 8;
    msg1.Data[0]  = 0xFE        ;
    msg1.Data[1]  = 0x8;
                msg1.Data[2]  = 0x23;
                msg1.Data[3]  = CC_H & 0xFF;
                msg1.Data[4]  = (CC_H>>8) & 0xFF;
                msg1.Data[5]  = Bitmap;
                msg1.Data[6]  = steady;
                msg1.Data[7]  = 0;

    CAN_Transmit(tCAN, MSG(0), &msg1);//Send CAN message
                printf("Send STD_ID:0x1,Data[0,2]\n");
    CLK_SysTickDelay(delaycount);   /* Generate the Delay Time by Systick */

}

void CAN_Response_Get_Model_Id(CAN_T *tCAN,STR_CANMSG_T *msg){
                uint8_t ModelId[3],Len;

                ModelId[0] = 'M';
                ModelId[1] = 'L';
                ModelId[2] = 0x16;
                Len = 4;

          msg->FrameType = CAN_DATA_FRAME;
    msg->IdType   = CAN_STD_ID;
    msg->Id       = Device0_ISP_ID;
    msg->DLC      = 0x7;
    msg->Data[0]  = IX.Tag;
    msg->Data[1]  = Len;
                msg->Data[2]  =        IX.CmdID;
                msg->Data[3]  = ModelId[0];
                msg->Data[4]  = ModelId[1];
                msg->Data[5]  = ModelId[2];
                msg->Data[6]  = IX.CRC;

    CAN_Transmit(tCAN, MSG(0), msg);//Send CAN message
                CLK_SysTickDelay(10);   /* Generate the Delay Time by Systick */
}

void CAN_Response_Get_FW_Version(CAN_T *tCAN,STR_CANMSG_T *msg){
                uint8_t FW_Version[3];

                //develop version : 0.0.1
                FW_Version[0] = 0;
                FW_Version[1] = 0;
                FW_Version[2] = 1;

          msg->FrameType = CAN_DATA_FRAME;
    msg->IdType   = CAN_STD_ID;
    msg->Id       = Device0_ISP_ID;
    msg->DLC      = 0x4;
    msg->Data[0]  = Get_FW_Version_Id        ;
    msg->Data[1]  = FW_Version[0];
                msg->Data[2]  = FW_Version[1];
                msg->Data[3]  = FW_Version[2];
    CAN_Transmit(tCAN, 0, msg);//Send CAN message
                CLK_SysTickDelay(10);   /* Generate the Delay Time by Systick */
}

void CAN_Set_LED_Steady(CAN_T *tCAN,STR_CANMSG_T *msg,uint16_t C_H,uint8_t Bitmap,uint8_t steady){

          msg->FrameType = CAN_DATA_FRAME;
    msg->IdType   = CAN_STD_ID;
    msg->Id       = Device0_ISP_ID;
    msg->DLC      = 0x8;
    msg->Data[0]  = 0xFE        ;
    msg->Data[1]  = 0x8;
                msg->Data[2]  = 0x23;
                msg->Data[3]  = C_H & 0xFF;
                msg->Data[4]  = (C_H>>8) & 0xFF;
                msg->Data[5]  = Bitmap;
                msg->Data[6]  = steady;
                msg->Data[7]  = 0;
    CAN_Transmit(tCAN, MSG(0), msg);//Send CAN message
                CLK_SysTickDelay(10);   /* Generate the Delay Time by Systick */
}

uint32_t reverse(uint32_t x){
    x = (((x & 0xaaaaaaaa) >> 1) | ((x & 0x55555555) << 1));
    x = (((x & 0xcccccccc) >> 2) | ((x & 0x33333333) << 2));
    x = (((x & 0xf0f0f0f0) >> 4) | ((x & 0x0f0f0f0f) << 4));
    x = (((x & 0xff00ff00) >> 8) | ((x & 0x00ff00ff) << 8));
    return((x >> 16) | (x << 16));

}

Color_t HSVtoRGB(float H, float S,float V){
    if(H>360 || H<0 || S>100 || S<0 || V>100 || V<0){
        printf("The givem HSV values are not in valid range\n");
                                Color.valid = 0;
        return Color;
    }
    float s = S/100;
    float v = V/100;
    float C = s*v;
    float X = C*(1-fabs(fmod(H/60.0, 2)-1));
    float m = v-C;
    float r,g,b;
    if(H >= 0 && H < 60){
        r = C,g = X,b = 0;
    }
    else if(H >= 60 && H < 120){
        r = X,g = C,b = 0;
    }
    else if(H >= 120 && H < 180){
        r = 0,g = C,b = X;
    }
    else if(H >= 180 && H < 240){
        r = 0,g = X,b = C;
    }
    else if(H >= 240 && H < 300){
        r = X,g = 0,b = C;
    }
    else{
        r = C,g = 0,b = X;
    }
    int R = (r+m)*255;
    int G = (g+m)*255;
    int B = (b+m)*255;
    printf("R : %d",R);
    printf("G : %d",G);
    printf("B : %d",B);
                Color.R = R;
                Color.G = G;
                Color.B = B;
                Color.valid = 1;
                return Color;
}

网友A:
这个例子需要扎实的C基本功啊。有结构体,位段,联合体。。。

网友B:
CAN总线通讯在工业应用比较多,主要是速率快,稳定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