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M031 Bootloader经由BLE模块更新APROM

楼主(2022-12-20):
本范例代码使用 M031 系列的 ISP_UART bootloader 程序经由 ESP32 BLE 模块更新 APROM 中的固件。
IAP (In-Application Programming) bootloader 允许 M031 更新固件到其他 Flash 地址。当完成IAP 流程后,更新流程会将新固件的起始地址重新映射到 Vector Page Address,然后用户可以使用手机 APP 调用系统重置功能来运行新固件。
ESP32 BLE 模块可以通过其 UART 接口与其他系统连接,以便提供 Wi-Fi 和蓝牙功能。本范例代码需要将 ESP32 BEL 模块连接到 NuMaker-M032KI 板子,以实现 BLE 到 UART 透传。
ThirdParty 文件夹中的 ESP32_BLE_UART.ino 是支持 ISP 命令的 ESP32 固件,用户可以使用ESP32 Arduino IDE 来更新 ESP32 BEL 模块
本范例需要设定从 LDROM 的 IAP 模式启动芯片并将代码烧写到 LDROM。接着需要将 APP0代码写入 APROM bank0 和 bank1。为避免 UART 信号干扰,必须将 NuMaker-M032KI 板的VCOM 功能设置为禁用。首先打开手机蓝牙功能,然后开启 ISPTooL APP,用户可以选择BLE 接口,点击 FIND DEVICE 按钮以便扫描 BLE 设备。选择 UART Service 设备,然后按下NuMaker-M032KI 板子的 reset 按钮,即可通过 ESP32 BEL 模块连接 ISP_UART bootloader程序,如图 1‑3 所示。 当 ISPTooL APP 连接上 bootloader 程序,用户可以点击 OPEN 按钮来设置要更新到 APROM 固件的路径。如果 Reset and Run 框有勾选,当 APROM 的固件更新后,bootloader 程序将调用系统复位来切换并执行新的固件更多内容下载附件,内有代码

网友A:
学习一下怎么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