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CW32F030提供哪几种封装?

楼主(2022-12-21):
CW32F030提供哪几种封装?
目前CW32F030提供TSSOP-20、LQFP-32、LQFP-48三种封装,分别对应的型号是CW32F030F6、CW32F030K8、CW32F030C8

网友A:
一般就看元件的丝印,都会知道其封装的

网友B:
我觉得这三种封装都是很有用的,小体积可以用20和LQFP32,很不错

网友C:
其实我觉得将LQFP32改成QFN就好了

网友D:
还没用过芯源的MCU,有机会得试试才行

网友E:
他家这MCU开发起来是不是也挺简单的啊?

网友F:
如果要是有更多的封装,比如QFN就好了,这样体积能小很多

网友G:
存储大小之类的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H:
话说,这引脚向下兼容么?

网友I:
咋说呢,这三种封装也是够用的了

网友J:
这芯源的MCU是可以替代哪款ST的MCU啊?

网友K:
只见过开发板上的哪个封装

网友L:
这个就一种封装吧。

网友M:
一种封装对应一种型号,其实也就一种封装形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