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新闻] 低功耗 NuMicro MUG51 系列应用于线圈供电系统

楼主(2022-12-20):
线圈供电的产品如无源触控笔、RFID卡等不需要外挂电池,而是直接透过线圈的磁场得到电源,这类型的产品对上电功耗特别注重。

上电功耗指的是MCU上电后而Flash memory初始化完成前这段时间的功耗,在线圈供电的系统中,电源是来自线圈对电容充电而来,在电容充到工作电压之前,如果MCU功耗太大,则电容电压就会往下掉,导致系统一直处于复位的状态而无法正常工作,MUG51具有上电功耗低至200 μA来满足线圈供电系统的要求。

NuMicro MUG51系列为内建Flash的1T 8051内核低功耗微控制器,操作频率为7.3728 MHz,内建16 KB Flash内存以及1 KB SRAM与4 KB LDROM,工作电压范围1.8V至5.5V,工作温度范围-40°C ~105°C,MUG51的低功耗特性使其很适合用于从线圈磁场获得电源的无电池设备。

网友A:
做卡片设备?

网友B:
不是很明白楼主的名词,什么叫做线圈供电系统呢

网友C:
单片机的输入输出引脚是不能直接控制继电器的线圈的

网友D:
这种线圈供电系统的驱动芯片我们一般如何选择啊

网友E:
这种线圈供电系统 如何保证外设的功耗也是比较低的呢

网友F:
线圈那边的供电和单片机供电是分开的 吗

网友G:
这里的低功耗仅仅是针对单片机最小系统来说的吧

网友H:
从线圈磁场获得电源,稳定性啊,低耗具体怎么说

网友I:
低功耗讲的是3.3 或1.8,线圈供电系统有测过多少电压嘛

网友J:
线圈供电系统整体稳定性怎么样会存在不能供电的情况嘛

网友K:
如何连接啊?低功耗怎么保证啊

网友L:
楼主说的线圈供电系统是无线充电的嘛?

网友M:
没看明白,楼主能详细讲解一下吗

网友N(2025-09-23):
新唐 NuMicro MUG51 系列是适配线圈供电系统的理想选择,其核心优势在于极致低功耗特性。该系列为 1T 8051 内核微控制器,上电至 Flash 初始化完成前功耗仅 200μA,可避免线圈供电的电容电压掉电导致系统复位。
其正常运行功耗<1.3mA,掉电模式<1μA,搭配 1.8V-5.5V 宽电压范围,能稳定适配无源触控笔、RFID 卡等电磁感应供电的无电池设备。

网友O:
低功耗 NuMicro MUG51 系列适用于线圈供电系统。其为 1T 8051 内核微控制器,工作电压 1.8V 至 5.5V,上电到 Flash 初始化前功耗约 200μA,正常运行模式功耗小于 1.3mA,掉电模式小于 1μA,还具备丰富周边接口,可满足线圈供电设备的低功耗与性能需求。

网友P(2025-11-27):
NuMicro MUG51 适配线圈供电的无源设备,上电初始化仅 200μA 电流,正常运行电流不足 1.3mA,掉电模式低于 1μA,适配线圈磁场供电的低功耗需求。其丰富外设可减少外部元件,宽温宽压且抗干扰强,能稳定用于 EMR 触控笔、RFID 卡等线圈供电设备,保障运行同时缩减系统体积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