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工程师笔记|DAC,COMP,HRTIM Fault 功能的使用

楼主(2022-12-20):
工程师笔记|DAC,COMP,HRTIM Fault 功能的使用目录预览

1.引言
2.信号路径
3.STM32CubeMX 配置
4.代码实现
5.小结

1.引言
这个例程是使用 STM32G474 NUCLEO 进行测试的,集合了 DAC, COMP, HRTIM 的功能模块。

2.信号路径
PA1 的输入信号同 DAC 的输出信号进入 COMP 比较器进行比较,经 COMP 比较后的输出信号连接到 HRTIM 的 Fault4 信号,来控制 HRTIM 的输出信号的停止。
当 PA1 > DAC value,比较器输出高“1”, 这个信号为 HRTIM 的 fault4 信号,当 HRTIM 配置为 fault4 高有效,则当这个高电平出现时,HRTIM 输出波形停止,具体输出的电平可以通过寄存器进行配置。

3.STM32CubeMX配置
对于上图 Table 11 的 RAMECC 控制单元的地址总结成如下表格,具体的参考RM0433 的第二章节 Memory and bus architecture 中的 table 8.
首先配置 DAC 模块,DAC out1 选择 connected to on chip-peripherals, 这里为了测试方便,选择了“Connected to external pin and to on chip-peripherals”,DAC 输出信号连接到 IC内部,同时输出到 PA4 GPIO 口。这样就客户测量 DAC 的具体输出值。

而在 IC 内部,DAC 连接到了 COMP 的负端。COMP 的配置如下:PA1:COPM 的正向输入端。DAC1 OUT1 在 IC 内部连接到了 COMP 的负向输入端。具体请看下面两种图:

最后配置 HRTIM 模块:
使能 TimerA 的 TA1 输出。

配置 TIMA 周期值为 0XCFFF,向上计数模式,持续计数方式,Fault4 作 fault 源。

楼主:
篇幅有限仅展示部分,完整文档请点击此处下载

网友A(2024-03-21):
dac可以用pwm代替不

网友B:
cubeMX配置DAC还是非常方便的